GD32F103的APB寄存器的AFEN位是什么意思?IO口备用功能又是什么意思?

楼主:
上图是用户手册中关于GD32F103的APB寄存器的AFEN位的截图,字面意思应该是需要复用IO口时打开此时钟,不需要时则不用打开,但是我在使用GD32103E-EVAL的例程03_EXTI_Key_Interrupt_mode时,两个IO口都没有复用,为什么需要使能这个时钟?关闭此时钟例程不能正常运行。我搞不明白这个位的作用,期待热心高手教一下。

另外,用户手册中的“备用功能(AF)配置”是复用的意思吗?

网友A:
复用应该就是把这个IO复用为除GPIO之外的外设,你去看一下他的GPIO的图,这样可能理解要好一些。

网友:
我支持国产芯片,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国产芯片

网友:
看下内部结构和寄存器定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复用应该就是把这个IO复用为除GPIO之外的外设,你去看一下他的GPIO的图,这样可能理解要好一些。

我的理解是被外设占用时设置为复用模式,但是我看他的例程,IO口作为外部中断时需要启用复用时钟,但是IO口都不是复用模式。IO口作为UART通讯时IO口被设置为复用模式,但是复用时钟又没有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是被外设占用时设置为复用模式,但是我看他的例程,IO口作为外部中断时需要启用复用时钟,但是IO ...

复用时钟跟GPIO时钟好象都需要开启,你最好用寄存器来点个灯,这样就会理解深记得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用应该就是把这个IO复用为除GPIO之外的外设,你去看一下他的GPIO的图,这样可能理解要好一些。

支持楼主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