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28335芯片的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
DSP的供电电源电压和AD转换的基准电压是同一个还是由电源电压转换过来的?

AD转换有基准电压,那么DA转换有没有基准电压,应该也有最小分辨率基准,但是我看一些DA转换却是使用PWM波形转换过来的,由DA根据占空比还是什么条件依据生成不同占空比的PWM波,在经过低通滤波生成不同电压的模拟量?

网友:
这个要看一下芯片手册吧

DSP的供电电源电压Vcc,和AD转换的基准电压Vref通常不是一个电压,Vref通常由一个专门的基准电压源产生,其值可以是固定的,也可以是可调的

网友:
理解的没问题,

这种32位的芯片内部的PWM模块,会根据程序设定的占空比生成PWM信号。

占空比是根据所需的模拟电压值计算得出的,这个没有问题

低通滤波的作用是滤除PWM信号中的高频分量,保留其平均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