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易GD32H759I-EVAL】LCD触摸屏测试

楼主:
这篇测试下开发板LCD触摸屏。代码参考原点电子。

一、硬件部分

1.1、触摸部分电路图

开发板板上的触摸屏是电阻屏,使用SPI4接口。

1.2、数据手册中,SPI4引脚映射表

1.3、显示屏板上的触摸芯片型号XPT2046

1.4、xpt2046手册中连接示意图

二、程序部分

2.1、spi配置程序

刚开始测试,使用硬件总线SPI的方式,结果读出触摸屏的数据偏差较大,移植有点问题,软件配置如下

void touch_gpio_config(void)
{

	//SPI总线方式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F);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H);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SPI4);
	rcu_spi_clock_config(IDX_SPI4, RCU_SPISRC_APB2);
	/* connect port to SPI4_NSS  -> PF6
                     SPI4_SCK  -> PH6
                     SPI4_MISO -> PH7
                     SPI4_MOSI -> PF9 */
    gpio_af_set(GPIOF, GPIO_AF_5, GPIO_PIN_9);
    gpio_af_set(GPIOH, GPIO_AF_5,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mode_set(GPIOF,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9);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F,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60MHZ, GPIO_PIN_9);

    gpio_mode_set(GPIOH,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H,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60MHZ,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mode_set(GPIOF,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6);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F,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60MHZ, GPIO_PIN_6);
    gpio_bit_set(GPIOF, GPIO_PIN_6);

		gpio_mode_set(GPIOG, GPIO_MODE_IN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3);
}

void touch_spi_config(void)
{
    spi_parameter_struct spi_init_struct;
    /* deinitilize SPI and the parameters */
    spi_i2s_deinit(SPI4);
    spi_struct_para_init(&spi_init_struct);

    /* SPI4 parameter config */
    spi_init_struct.device_mode = SPI_MASTER;
    spi_init_struct.trans_mode = SPI_TRANSMODE_FULLDUPLEX;
    spi_init_struct.data_size = SPI_DATASIZE_8BIT;
    spi_init_struct.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_struct.endian = SPI_ENDIAN_MSB;
    spi_init_struct.clock_polarity_phase = SPI_CK_PL_LOW_PH_1EDGE;
    spi_init_struct.prescale = SPI_PSC_64;
    spi_init(SPI4, &spi_init_struct);
    spi_byte_access_enable(SPI4);

    /* enable SPI NSS output */
    spi_nss_output_enable(SPI4);
		spi_enable(SPI4);
}

//SPI读写数据
uint16_t spi_send_receive(uint16_t txdata)
{
	uint16_t rxdata;

	spi_master_transfer_start(SPI4, SPI_TRANS_START);
	while(RESET == spi_i2s_flag_get(SPI4, SPI_FLAG_TP));
	spi_i2s_data_transmit(SPI4, txdata);

	while(RESET == spi_i2s_flag_get(SPI4, SPI_FLAG_TC));

	rxdata = spi_i2s_data_receive(SPI4);
	return rxdata;

}

//读AD值
uint16_t tp_read_ad(uint8_t cmd)
{
	uint16_t adv=0;
	TOUCH_SPI4_CS_LOW();
	spi_send_receive(cmd);

//	delay_us(0xfff);

	adv=spi_send_receive(0x00);
	adv=adv<<8;
	adv|=spi_send_receive(0x00);

	adv = adv>>4;

	TOUCH_SPI4_CS_HIGH();
	return adv;
}

通过应用文档了解到,STM32H系列和之前的F4系列的SPI软件上有较大区别,不兼容之前的程序。

后面测试使用模拟方式配置SPI,代码如下:

void delay_us(uint32_t ds)
{
	uint32_t dr=0;
	for(dr=0;dr<ds;dr++)
	{
	}
}

void tp_write_byte(uint8_t dat)
{
	uint8_t ct = 0;

	for (ct = 0; ct < 8; ct++)
	{
		if (dat & 0x80)
		{
				TP_MOSI(1);
		}
		else
		{
				TP_MOSI(0);
		}

		dat <<= 1;
		TP_CLK(0);
		delay_us(0xff);
		TP_CLK(1);
		delay_us(0xff);
	}
}

uint16_t tp_read_ad(uint8_t cmd)
{
	uint8_t ct = 0;
	uint16_t num = 0;
	TP_CLK(0);
	TP_MOSI(0);

	TP_CS(0);

	tp_write_byte(cmd);
	delay_us(0x7ff);

	TP_CLK(0);
	delay_us(0xff);
	TP_CLK(1);
	delay_us(0xff);
	TP_CLK(0);

	for (ct = 0; ct < 16; ct++)
	{
		num <<= 1;
		TP_CLK(0);
		delay_us(0xff);
		TP_CLK(1);
		delay_us(0xff);

		if (TP_MISO==1)
		{
			num++;
		}
	}

	num >>= 4;
	TP_CS(1);

	return num;
}

2.2、touch.c

#include "main.h"

char *const TP_REMIND_MSG_TBL = "Please use the stylus click the cross on the screen.The cross will always move until the screen adjustment is completed.";

#define TP_READ_TIMES   5       /* 读取次数 */
#define TP_LOST_VAL     1       /* 丢弃值 */
#define TP_ERR_RANGE    50      /* 误差范围 */

_m_tp_dev tp_dev =
{
    init_touch,
    touch_scan,
    touch_adjust,
    0,0,0,0,0,0,0,0,
};
//static void lcd_data_write(uint32_t data)
//{
//    while(RESET == spi_i2s_flag_get(SPI4, SPI_FLAG_TP));
//    spi_i2s_data_transmit(SPI4, data);
//    while(RESET == spi_i2s_flag_get(SPI4, SPI_FLAG_TC));
//}

//void spi_send_receive(uint8_t *tx_buffer, uint8_t *rx_buffer, uint16_t length)
//{
//    /* 等待SPI0通讯完成 */
//    while(RESET != spi_i2s_flag_get(SPI4, SPI_FLAG_TP));
//
//    /* 发送数据 */
//    for(uint16_t i = 0; i < length; i++){
//        spi_i2s_data_transmit(SPI4, tx_buffer[i]);
//        /* 等待数据被接收 */
//        while(RESET == spi_i2s_flag_get(SPI4, SPI_FLAG_TC));
//        rx_buffer[i] = spi_i2s_data_receive(SPI4);
//    }
//}

void delay_us(uint32_t ds)
{
	uint32_t dr=0;
	for(dr=0;dr<ds;dr++)
	{
	}
}

////SPI读写数据
//uint16_t spi_send_receive(uint16_t txdata)
//{
//	uint16_t rxdata;
//
//	spi_master_transfer_start(SPI4, SPI_TRANS_START);
//	while(RESET == spi_i2s_flag_get(SPI4, SPI_FLAG_TP));
//	spi_i2s_data_transmit(SPI4, txdata);
//
//	while(RESET == spi_i2s_flag_get(SPI4, SPI_FLAG_TC));
//
//	rxdata = spi_i2s_data_receive(SPI4);
//	return rxdata;
//
//}

void tp_write_byte(uint8_t dat)
{
	uint8_t ct = 0;

	for (ct = 0; ct < 8; ct++)
	{
		if (dat & 0x80)
		{
				TP_MOSI(1);
		}
		else
		{
				TP_MOSI(0);
		}

		dat <<= 1;
		TP_CLK(0);
		delay_us(0xff);
		TP_CLK(1);
		delay_us(0xff);
	}
}

uint16_t tp_read_ad(uint8_t cmd)
{
	uint8_t ct = 0;
	uint16_t num = 0;
	TP_CLK(0);
	TP_MOSI(0);

	TP_CS(0);

	tp_write_byte(cmd);
	delay_us(0x7ff);

	TP_CLK(0);
	delay_us(0xff);
	TP_CLK(1);
	delay_us(0xff);
	TP_CLK(0);

	for (ct = 0; ct < 16; ct++)
	{
		num <<= 1;
		TP_CLK(0);
		delay_us(0xff);
		TP_CLK(1);
		delay_us(0xff);

		if (TP_MISO==1)
		{
			num++;
		}
	}

	num >>= 4;
	TP_CS(1);

	return num;
}

////读AD值
//uint16_t tp_read_ad(uint8_t cmd)
//{
//	uint16_t adv=0;
//	TOUCH_SPI4_CS_LOW();
//	spi_send_receive(cmd);
//
////	delay_us(0xfff);
//
//	adv=spi_send_receive(0x00);
//	adv=adv<<8;
//	adv|=spi_send_receive(0x00);
//
//	adv = adv>>4;

//	TOUCH_SPI4_CS_HIGH();
//	return adv;
//}

//读x或y一个坐标值
static uint16_t tp_read_xoy(uint8_t cmd)
{
	uint16_t i, j;
	uint16_t buf[TP_READ_TIMES];
	uint16_t sum = 0;
	uint16_t temp;

	for (i = 0; i < TP_READ_TIMES; i++)
	{
		buf[i] = tp_read_ad(cmd);
	}

	for (i = 0; i < TP_READ_TIMES - 1; i++)
	{
		for (j = i + 1; j < TP_READ_TIMES; j++)
		{
			if (buf[i] > buf[j])
			{
				temp = buf[i];
				buf[i] = buf[j];
				buf[j] = temp;
			}
		}
	}

	sum = 0;

	for (i = TP_LOST_VAL; i < TP_READ_TIMES - TP_LOST_VAL; i++)
	{
			sum += buf[i];
	}

	temp = sum / (TP_READ_TIMES - 2 * TP_LOST_VAL);
	return temp;
}

//读xy坐标值
static void tp_read_xy(uint16_t *x, uint16_t *y)
{
    uint16_t xval, yval;

//    if (tp_dev.touchtype & 0X01)
//    {
        xval = tp_read_xoy(0X90);
        yval = tp_read_xoy(0XD0);
//    }
//    else
//    {
//        xval = tp_read_xoy(0xD0);
//        yval = tp_read_xoy(0x90);
//    }

    *x = xval;
    *y = yval;
}

static uint8_t tp_read_xy2(uint16_t *x, uint16_t *y)
{
    uint16_t x1, y1;
    uint16_t x2, y2;

    tp_read_xy(&x1, &y1);   /* 读取第一次数据 */
    tp_read_xy(&x2, &y2);   /* 读取第二次数据 */

    /* 前后两次采样在+-TP_ERR_RANGE内 */
    if (((x2 <= x1 && x1 < x2 + TP_ERR_RANGE) || (x1 <= x2 && x2 < x1 + TP_ERR_RANGE)) &&
            ((y2 <= y1 && y1 < y2 + TP_ERR_RANGE) || (y1 <= y2 && y2 < y1 + TP_ERR_RANGE)))
    {
        *x = (x1 + x2) / 2;
        *y = (y1 + y2) / 2;
        return 1;
    }

    return 0;
}

static void tp_draw_touch_point(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16_t color)
{
		LCDDrawLine(x - 12, y, x + 13, y, color);
		LCDDrawLine(x, y - 12, x, y + 13, color);
		LCDDrawPoint(x + 1, y + 1, color);
		LCDDrawPoint(x - 1, y + 1, color);
		LCDDrawPoint(x + 1, y - 1, color);
		LCDDrawPoint(x - 1, y - 1, color);
		LCDDrawCircle(x, y, 6, color);
}

void tp_draw_big_point(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16_t color)
{
		LCDDrawPoint(x, y, color);
		LCDDrawPoint(x + 1, y, color);
		LCDDrawPoint(x, y + 1, color);
		LCDDrawPoint(x + 1, y + 1, color);
}

uint8_t touch_scan(uint8_t mode)
{
		if (TP_PEN == 0)
		{
			if (mode)
			{
					tp_read_xy2(&tp_dev.x[0], &tp_dev.y[0]);
			}
			else if (tp_read_xy2(&tp_dev.x[0], &tp_dev.y[0]))
			{
					tp_dev.x[0] = (signed short)(tp_dev.x[0] - tp_dev.xc) / tp_dev.xfac + LCD_PIXEL_WIDTH/2;
					tp_dev.y[0] = (signed short)(tp_dev.y[0] - tp_dev.yc) / tp_dev.yfac + LCD_PIXEL_HEIGHT/2;
			}

			if ((tp_dev.sta & TP_PRES_DOWN) == 0)
			{
					tp_dev.sta = TP_PRES_DOWN | TP_CATH_PRES;
					tp_dev.x[CT_MAX_TOUCH - 1] = tp_dev.x[0];
					tp_dev.y[CT_MAX_TOUCH - 1] = tp_dev.y[0];
			}
		}
		else
		{
				if (tp_dev.sta & TP_PRES_DOWN)
				{
						tp_dev.sta &= ~TP_PRES_DOWN;
				}
				else
				{
						tp_dev.x[CT_MAX_TOUCH - 1] = 0;
						tp_dev.y[CT_MAX_TOUCH - 1] = 0;
						tp_dev.x[0] = 0xffff;
						tp_dev.y[0] = 0xffff;
				}
		}

		return tp_dev.sta & TP_PRES_DOWN;
}

void tp_save_adjust_data(void)
{
		uint8_t temp = 0;
		uint8_t *p = (uint8_t *)&tp_dev.xfac;

    /* p指向tp_dev.xfac的地址, p+4则是tp_dev.yfac的地址
     * p+8则是tp_dev.xoff的地址,p+10,则是tp_dev.yoff的地址
     * 总共占用12个字节(4个参数)
     * p+12用于存放标记电阻触摸屏是否校准的数据(0X0A)
     * 往p[12]写入0X0A. 标记已经校准过.
     */
		eeprom_buffer_write(p, 0x00, 12);
		temp=0x0a;
		eeprom_buffer_write(&temp, 0x0c, 1);
}

uint8_t tp_get_adjust_data(void)
{
    uint8_t *p = (uint8_t *)&tp_dev.xfac;
    uint8_t temp = 0;

		eeprom_buffer_write(&temp, 0x0c, 1);

		eeprom_buffer_read(p, 0x00, 12);
		eeprom_buffer_read(&temp, 0x0c, 1);

    if (temp == 0x0A)
    {
        return 1;
    }

    return 0;
}

void tp_adjust_info_show(uint16_t xy[5][2], double px, double py)
{
    uint8_t i;
    char sbuf[20];

    for (i = 0; i < 5; i++)
    {
        sprintf(sbuf, "x%d:%d", i + 1, xy[i][0]);
        LCDShowString(40, 160 + (i * 20), LCD_PIXEL_WIDTH, LCD_PIXEL_HEIGHT, LCD_FONT_16, LCD_TEXT_TRANS, LCD_COLOR_RED, NULL, sbuf);
        sprintf(sbuf, "y%d:%d", i + 1, xy[i][1]);
        LCDShowString(40 + 80, 160 + (i * 20), LCD_PIXEL_WIDTH, LCD_PIXEL_HEIGHT, LCD_FONT_16, LCD_TEXT_TRANS, LCD_COLOR_RED, NULL, sbuf);
    }

    LCDFillPixel(40, 160 + (i * 20), LCD_PIXEL_WIDTH - 1, 16, LCD_COLOR_WHITE);
    sprintf(sbuf, "px:%0.2f", px);
    sbuf[7] = 0;
    LCDShowString(40, 160 + (i * 20), LCD_PIXEL_WIDTH, LCD_PIXEL_HEIGHT, LCD_FONT_16, LCD_TEXT_TRANS, LCD_COLOR_RED, NULL, sbuf);
    sprintf(sbuf, "py:%0.2f", py);
    sbuf[7] = 0;
    LCDShowString(40 + 80, 160 + (i * 20), LCD_PIXEL_WIDTH, LCD_PIXEL_HEIGHT, LCD_FONT_16, LCD_TEXT_TRANS, LCD_COLOR_RED, NULL, sbuf);
}

void touch_adjust(void)
{
	uint16_t pxy[5][2];
	uint8_t  cnt = 0;
	short s1, s2, s3, s4;
	double px, py;
	uint16_t outtime = 0;
	cnt = 0;

	LCDClear(LCD_COLOR_WHITE);
	LCDShowString(40, 40, LCD_PIXEL_WIDTH-80, 16, LCD_FONT_16, LCD_TEXT_TRANS, LCD_COLOR_RED, NULL,TP_REMIND_MSG_TBL);
	tp_draw_touch_point(20, 20, LCD_COLOR_RED);
	tp_dev.sta = 0;

	while (1)
	{
		tp_dev.scan(1);

		if ((tp_dev.sta & 0xc000) == TP_CATH_PRES)
		{
				outtime = 0;
				tp_dev.sta &= ~TP_CATH_PRES;

				pxy[cnt][0] = tp_dev.x[0];
				pxy[cnt][1] = tp_dev.y[0];
				cnt++;

				switch (cnt)
				{
						case 1:
								tp_draw_touch_point(20, 20, LCD_COLOR_WHITE);
								tp_draw_touch_point(LCD_PIXEL_WIDTH - 20, 20, LCD_COLOR_RED);
								break;

						case 2:
								tp_draw_touch_point(LCD_PIXEL_WIDTH - 20, 20, LCD_COLOR_WHITE);
								tp_draw_touch_point(20, LCD_PIXEL_HEIGHT - 20, LCD_COLOR_RED);
								break;

						case 3:
								tp_draw_touch_point(20, LCD_PIXEL_HEIGHT - 20, LCD_COLOR_WHITE);
								tp_draw_touch_point(LCD_PIXEL_WIDTH - 20, LCD_PIXEL_HEIGHT - 20, LCD_COLOR_RED);
								break;

						case 4:
								LCDClear(LCD_COLOR_WHITE);
								tp_draw_touch_point(LCD_PIXEL_WIDTH / 2, LCD_PIXEL_HEIGHT / 2, LCD_COLOR_RED);
								break;

						case 5:
								s1 = pxy[1][0] - pxy[0][0];
								s3 = pxy[3][0] - pxy[2][0];
								s2 = pxy[3][1] - pxy[1][1];
								s4 = pxy[2][1] - pxy[0][1];

								px = (double)s1 / s3;
								py = (double)s2 / s4;

								if (px < 0)px = -px;
								if (py < 0)py = -py;

								if (px < 0.95 || px > 1.05 || py < 0.95 || py > 1.05 ||
												abs(s1) > 4095 || abs(s2) > 4095 || abs(s3) > 4095 || abs(s4) > 4095 ||
												abs(s1) == 0 || abs(s2) == 0 || abs(s3) == 0 || abs(s4) == 0
									 )
								{
										cnt = 0;
										tp_draw_touch_point(LCD_PIXEL_WIDTH / 2, LCD_PIXEL_HEIGHT / 2, LCD_COLOR_WHITE);
										tp_draw_touch_point(20, 20, LCD_COLOR_RED);
										tp_adjust_info_show(pxy, px, py);
										continue;
								}

								tp_dev.xfac = (float)(s1 + s3) / (2 * (LCD_PIXEL_WIDTH - 40));
								tp_dev.yfac = (float)(s2 + s4) / (2 * (LCD_PIXEL_HEIGHT - 40));

								tp_dev.xc = pxy[4][0];
								tp_dev.yc = pxy[4][1];

								LCDClear(LCD_COLOR_WHITE);
								LCDShowString(35, 110, LCD_PIXEL_WIDTH, LCD_PIXEL_HEIGHT, LCD_FONT_16, LCD_TEXT_TRANS, LCD_COLOR_BLUE, NULL, "Touch Screen Adjust OK!");
								delay_1ms(1000);
								tp_save_adjust_data();

								LCDClear(LCD_COLOR_WHITE);
								return;
			}
		}

		delay_1ms(10);
		outtime++;

		if (outtime > 1000)
		{
				tp_get_adjust_data();
				break;
		}
	}
}

//模拟SPI接口定义
void spi_gpio_config(void)
{
		//模拟接口方式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F);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H);

		//SPI4_MISO
    gpio_mode_set(GPIOH, GPIO_MODE_IN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7);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F,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60MHZ, GPIO_PIN_6);
    //gpio_bit_set(GPIOF, GPIO_PIN_6);

		//SPI4_SCK
    gpio_mode_set(GPIOH,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6 );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H,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60MHZ, GPIO_PIN_6 );
    gpio_bit_set(GPIOH, GPIO_PIN_6);

		//CS
    gpio_mode_set(GPIOF,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6 | GPIO_PIN_9);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F,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60MHZ, GPIO_PIN_6 | GPIO_PIN_9);
    gpio_bit_set(GPIOF, GPIO_PIN_6);
		gpio_bit_set(GPIOF, GPIO_PIN_9);

		//T_PEN
		gpio_mode_set(GPIOG, GPIO_MODE_IN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3);
}

void touch_gpio_config(void)
{

	//SPI总线方式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F);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H);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SPI4);
	rcu_spi_clock_config(IDX_SPI4, RCU_SPISRC_APB2);
	/* connect port to SPI4_NSS  -> PF6
                     SPI4_SCK  -> PH6
                     SPI4_MISO -> PH7
                     SPI4_MOSI -> PF9 */
    gpio_af_set(GPIOF, GPIO_AF_5, GPIO_PIN_9);
    gpio_af_set(GPIOH, GPIO_AF_5,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mode_set(GPIOF,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9);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F,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60MHZ, GPIO_PIN_9);

    gpio_mode_set(GPIOH,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H,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60MHZ,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mode_set(GPIOF,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6);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F,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60MHZ, GPIO_PIN_6);
    gpio_bit_set(GPIOF, GPIO_PIN_6);

		gpio_mode_set(GPIOG, GPIO_MODE_IN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3);
}

void touch_spi_config(void)
{
    spi_parameter_struct spi_init_struct;
    /* deinitilize SPI and the parameters */
    spi_i2s_deinit(SPI4);
    spi_struct_para_init(&spi_init_struct);

    /* SPI4 parameter config */
    spi_init_struct.device_mode = SPI_MASTER;
    spi_init_struct.trans_mode = SPI_TRANSMODE_FULLDUPLEX;
    spi_init_struct.data_size = SPI_DATASIZE_8BIT;
    spi_init_struct.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_struct.endian = SPI_ENDIAN_MSB;
    spi_init_struct.clock_polarity_phase = SPI_CK_PL_LOW_PH_1EDGE;
    spi_init_struct.prescale = SPI_PSC_64;
    spi_init(SPI4, &spi_init_struct);
    spi_byte_access_enable(SPI4);

    /* enable SPI NSS output */
    spi_nss_output_enable(SPI4);
		spi_enable(SPI4);
}

uint8_t init_touch(void)
{
	spi_gpio_config();
	//touch_gpio_config();
	//touch_spi_config();
	tp_read_xy(&tp_dev.x[0], &tp_dev.y[0]);
	if (tp_get_adjust_data())
	{
			return 0;
	}
	else
	{
			LCDClear(LCD_COLOR_WHITE);
			touch_adjust();
			tp_save_adjust_data();
	}

	tp_get_adjust_data();
	return 1;
}

2.3、touch.h

#ifndef _TOUCH_H
#define _TOUCH_H

#include "stdint.h"

#define T_PEN_GPIO_PORT                 GPIOG
#define T_PEN_GPIO_PIN                  GPIO_PIN_3

#define T_CS_GPIO_PORT                  GPIOF
#define T_CS_GPIO_PIN                   GPIO_PIN_6

#define T_MISO_GPIO_PORT                GPIOH
#define T_MISO_GPIO_PIN                 GPIO_PIN_7

#define T_MOSI_GPIO_PORT                GPIOF
#define T_MOSI_GPIO_PIN                 GPIO_PIN_9

#define T_CLK_GPIO_PORT                 GPIOH
#define T_CLK_GPIO_PIN                  GPIO_PIN_6

#define TP_PEN           gpio_input_bit_get(T_PEN_GPIO_PORT, T_PEN_GPIO_PIN)
#define TP_MISO          gpio_input_bit_get(T_MISO_GPIO_PORT, T_MISO_GPIO_PIN)

#define TP_MOSI(x)     do{ x ? \
                          gpio_bit_set(T_MOSI_GPIO_PORT, T_MOSI_GPIO_PIN): \
                          gpio_bit_reset(T_MOSI_GPIO_PORT, T_MOSI_GPIO_PIN); \
                      }while(0)     /* T_MOSI */

#define TP_CLK(x)      do{ x ? \
                          gpio_bit_set(T_CLK_GPIO_PORT, T_CLK_GPIO_PIN) : \
                          gpio_bit_reset(T_CLK_GPIO_PORT, T_CLK_GPIO_PIN); \
                      }while(0)     /* T_CLK */

#define TP_CS(x)       do{ x ? \
                          gpio_bit_set(T_CS_GPIO_PORT, T_CS_GPIO_PIN) : \
                          gpio_bit_reset(T_CS_GPIO_PORT, T_CS_GPIO_PIN); \
                      }while(0)     /* T_CS */

#define TP_PRES_DOWN    0x8000
#define TP_CATH_PRES    0x4000
#define CT_MAX_TOUCH    10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init)(void);
    uint8_t (*scan)(uint8_t);
    void (*adjust)(void);
    uint16_t x[CT_MAX_TOUCH];
    uint16_t y[CT_MAX_TOUCH];

    uint16_t sta;

    float xfac;
    float yfac;
    short xc;
    short yc;

    uint8_t touchtype;
} _m_tp_dev;

extern _m_tp_dev tp_dev;

uint8_t init_touch(void);
//uint16_t spi_send_receive(uint16_t txdata);

void touch_adjust(void);
uint8_t touch_scan(uint8_t mode);
void tp_draw_big_point(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16_t color);
#endif

2.4、main.c

#include "main.h"

void cache_enable(void);

void load_draw_dialog(void)
{
    LCDClear(LCD_COLOR_WHITE);
    LCDShowString(LCD_PIXEL_WIDTH - 40, 0, 200, 16, LCD_FONT_16, LCD_TEXT_TRANS, LCD_COLOR_BLUE, NULL,"CLEAR");
}

void touch_test(void)
{
		while (1)
		{
				tp_dev.scan(0);

				if (tp_dev.sta & TP_PRES_DOWN)
				{
						if (tp_dev.x[0] < LCD_PIXEL_WIDTH && tp_dev.y[0] < LCD_PIXEL_HEIGHT)
						{
								if (tp_dev.x[0] > (LCD_PIXEL_WIDTH - 24) && tp_dev.y[0] < 16)
								{
										load_draw_dialog();
								}
								else
								{
										tp_draw_big_point(tp_dev.x[0], tp_dev.y[0], LCD_COLOR_RED);
								}
						}
				}
				else
				{
						delay_1ms(10);
				}
		}
}

int main(void)
{
	uint8_t x=0;
	uint32_t sd=0;
	uint32_t yd=0;
	cache_enable();
	systick_config();
	init_usart(115200);
	init_led();
	gpio_config();
	i2c_config();
	i2c_eeprom_init();
	exmc_synchronous_dynamic_ram_init(EXMC_SDRAM_DEVICE0);
	init_lcd();

	LCDDisplayDir(LCD_SCREEN_HORIZONTAL);
    LCDClear(LCD_COLOR_WHITE);
	tp_dev.init();
	load_draw_dialog();
	touch_test();

	while(1)
	{
		delay_1ms(100);
	}
}

void cache_enable(void)
{
    /* enable i-cache */
    SCB_EnableICache();

    /* enable d-cache */
    SCB_EnableDCache();
}

三、运行结果

下载程序后,开发板运行视频

touch

网友A:
读出触摸屏的数据偏差较大,只能说是移植有点问题了

网友B:
电阻屏的灵敏度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读出触摸屏的数据偏差较大,只能说是移植有点问题了

嗯,这款芯片的SPI方式和之前使用的其他GD芯片程序不兼容,例程上也没有找到SPI读的操作程序,这块儿没有移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屏的灵敏度如何?

灵敏度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