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st实战》理解浮点数

楼主:
第五章的5.4点详细解说了浮点数如何用二进制数进行记录。

1、每个浮点在内丰中的布局都是使用科学记录法的形式。

他是由“符号(sign)、尾数(mantissa)、基数(radix)、指数(exponent)来组合表示一个浮点数的大小。

在本节中,分别给出了如何提取符号、尾数、基数、指数的程序,最后在5.4.5中给出了综合例程。

2、浮点数,也可以用定点数格式(Q格式),他虽然损失了精度,但是节省了大量的空间。

网友:
感觉在上《计算机组成原理》的意味深长。。。。。。。

网友A:
基本能看懂这个图就懂这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能看懂这个图就懂这个了

版主大佬,这图上得真好,读起来容易一些。

网友:
这个参考IEEE的标准,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B:
浮点数的表示应该是统一理论吧

网友:
这个参考IEEE的标准,是不是就可以了。

ieee 754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浮点数的表示应该是统一理论吧

以前没有这么仔细的考究过。这里面还有挺多的学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