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芯片内部高清图

楼主:
87C51单片机的内部。87C51FC有32KiB的紫外线可擦除EPROM和256字节的SRAM,芯片尺寸6143x4380µm。EPROM单元尺寸12.76µm²,SRAM单元尺寸470.5µm²。

点击图片可以查看高清图。

网友A:
请问87C51和8051有啥区别?都是8位单片机?这张图看起来还是挺震撼的

网友:
看到芯片上1980,查了一下规格书,八九十年代的八位单片机

网友B:
我记得当年见过,擦除时候的在太阳光底下晒,感觉好神奇啊。

网友:
里面还行还有铜呢。估计还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87C51和8051有啥区别?都是8位单片机?这张图看起来还是挺震撼的

87C51的程序存储器是EPROM(紫外擦除,故芯片必须带个石英窗,图中可见),程序存储器已经做在芯片内。8051的程序存储器是掩膜存储器,使用者写好程序后交8051生产厂家,生产厂家把程序制作到芯片内。

网友C:
这像素牛的呀,你们用的什么仪器看的,我们最近碰到这个问题,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当年见过,擦除时候的在太阳光底下晒,感觉好神奇啊。

太阳下不行吧,擦除不可靠,有专门的紫外灯擦除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像素牛的呀,你们用的什么仪器看的,我们最近碰到这个问题,参考一下。

老外网站上的,它有一些说明,要找找。

https://zeptobars.com/en/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像素牛的呀,你们用的什么仪器看的,我们最近碰到这个问题,参考一下。

这里有一点说明(https://zeptobars.com/en/about-us),偷懒用机器翻译了。

最初我得到了几台“手持式”显微镜——一台苏联显微镜和两台中国显微镜。很快就看不到任何东西,更不用说拍照了。所以我咬紧牙关,购买了中国金相显微镜BM-158J,花了我1600美元。要是我能回到过去,不买暗场、100 倍干镜头和 DIC 附件就好了......显微镜的质量对于视觉使用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但对于摄影来说是不够的。如果您以 100% 放大倍率检查 2012-2013 年的早期照片 - 您经常会看到模糊区域、色差和噪点。

在接下来的 7 年里,显微镜不断升级,质量逐步提高:

  • 原来的 10x/0.25 镜头(最有用)未对齐,我从制造商那里订购了另一份对齐正常的副本。
  • 我能够为这款显微镜找到RMS和M26镜头的适配器,并购买了我(目前)最喜欢的奥林巴斯UMPlanFl 10x/0.3镜头,它在光学上是完美的(被标记为“相移”)。
  • 原来的三目云台被原来的奥林巴斯U-TLU镜筒所取代,并带有定制适配器,再次提高了质量。
  • 尝试了许多 0.5 倍相机适配器,包括原装奥林巴斯 U-TV0.5XC-3。这再次提高了质量,但 0.5 倍适配器仍然是质量显着下降的根源。
  • 在尝试了许多带有更大传感器的相机后,在 Patrons ToupTek 的帮助下,买下了E3ISPM20000KPA。它的 1 英寸传感器允许使用无源 1x 相机适配器,从而显着提高了图像质量。我可以说,这是多年来最大的质量改进。
  • 购买了更专业、更高质量的镜头:奥林巴斯 100x/1.35、50x/0.8、10x 水浸、UPlanSApo 4x/0.16、玻璃厚度校正镜头(20x/0.45 和 50x/0.70 LCD)。
  • 用tca_correct校正横向色差(Hugin的一部分)。校准是半自动的。
  • 钨丝灯照明源替换为 RGB LED(非白色)。它提高了tca_correct后的图像质量,因为由于照明带宽较窄,每个色平面都更清晰。此外,色彩的饱和度更高,这对 IC 摄影是有益的。
  • 自动金属化蚀刻机和溶液开发 - 乙酸(70%)的2:4:1:1溶液:H2O:HCl:HF(40%),在80°C下蚀刻300秒。 在铝芯片上提供可靠的结果,而铜仍然需要一些运气。
  • 最后,在2019年,主显微镜升级为二手奥林巴斯BX60。即使被使用,它仍然是一项重大投资。这次的光学质量从一开始就很完美。它修复了照明路径中剩余的所有光学问题(旧显微镜中唯一的原始光学部分)。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买一个中性照明立方体——所有库存立方体都是用于荧光的。最终,它还将升级为RGB照明。

网友D:
从哪台老古董上拆下来的????

话说,现在电子垃圾里是不是还可以淘点宝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哪台老古董上拆下来的???? 话说,现在电子垃圾里是不是还可以淘点宝呀

要是现在可以找得到,说不定可以

网友E:
就中间那么一小块是芯片吗?两边都是引脚和基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中间那么一小块是芯片吗?两边都是引脚和基线?

四周是引线,左边应该是存储器。

网友:
多少纳米的,用贴片mos能不能自己也做一个了?有没有懂得,给讲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