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器方案讨论

楼主:
早些年运动控制器主要是被国外的公司垄断,比如西门子,倍福等。

现在国内一些大公司推出了运动控制器,比如汇川,信捷等。

国内的运动控制器大都是基于 codesys 平台开发的,也不乏基于其他平台(跟codesys一样,基于IEC61131-3标准)。

讨论一下:

大家有用到运动控制器的吗?购买现成的产品还是自己开发的?如果是现成的,用的什么品牌?基于codesys还是其他平台?应用需求和应用领域简单描述。

网友:
运动控制器目前主流的是通过EtherCAT通信,了解下来,国内的运动控制器很难达到500us或者250us的同步周期,有人用到500us或者250us同步周期的运动控制器吗?

网友A:
额,听起来好专业的东东,没用到过,特意某度了一下是做什么用的,高大上的玩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听起来好专业的东东,没用到过,特意某度了一下是做什么用的,高大上的玩意啊,

工业领域,比如自动化生产线,机床,激光切割等,都会用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额,听起来好专业的东东,没用到过,特意某度了一下是做什么用的,高大上的玩意啊,

不大严格的说:运动控制器是一种专用的plc,plc是专用的mcu系统,plc可以控制的面较宽。运动控制器可以看成是带有运动控制功能的plc。

目前的运动控制器的主要结构是:“电机控制模块+通讯模块”再加增加一个PLC或其它的控制软件。

电机控制模块:驱动模块+MCU控制模块

这种套娃结构就是运动控制器了。

codesys是一套软件系统,系统实现了PLC的全套软件,包括PC机的编程软件和MCU系统的控制软件。codesys遵守IEC61131-3的规范,codesys也接受定制。但是价格较贵,国内的很多PLC企业采用该系统,所以编程特色和功能有较重的同质化趋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大严格的说:运动控制器是一种专用的plc,plc是专用的mcu系统,plc可以控制的面较宽。运动控制器可以看 ...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现在也叫做 Soft PLC,集成了运动控制,逻辑控制,通信功能的PLC。编程语言也是跟PLC差不多,梯形图、ST、功能块、指令表等

网友C:
自己开发,目前市面上低端通讯用的是 can 和 485 接口,高端用的是 ethercat

低端性能不行,楼上有提到同步周期的问题,而高端又太复杂,价格也离谱,项目周期会很长

所以自己会选择 增强版 485 通讯,兼顾简单、性能、可靠性 和 低成本: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6796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开发,目前市面上低端通讯用的是 can 和 485 接口,高端用的是 ethercat 低端性能不行,楼上有提到 ...

现在运动控制主要都是在用EtherCAT了,不过是难弄,上一个版本的运动控制器前后花了一年左右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