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U083RC】EXIT中断测试及功耗测试

楼主:
STM32U083RC的带有多种运行模式,其中一种是“待机模式”和“运行模式”,

待机模式:所有的活动暂停,只保留SRAM的内容。

运行模式:正常的运行模式。所有的活动正常进行。

两种模式之间可以自由切换。这样的设计可以在不需要MCU工作时节省电力。本次的进行两种模式切换的测试。

  1. 准备工作

开发板的JP5,跳线打开。接入万用表的电流测量档插孔。将挡位调到mA位准备测量。

2、设置程序配置

需要设置,PA5为输出,PC13为按钮exti类型输入。

3、编写测试程序

首先打开程序,在stm32u0xx_it.C中增加按钮的代码。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external line 13 interrupt reques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USER_BUTTON_IRQHANDLER(void)

{

  /* Manage Flags */

  if(LL_EXTI_IsActiveFallingFlag_0_31(USER_BUTTON_EXTI_LINE) != RESET)

  {

    LL_EXTI_ClearFallingFlag_0_31(USER_BUTTON_EXTI_LINE);

    /* Manage code in main.c.*/

    UserButton_Callback();

  }

}

其中的函数UserButton_Callback()在main.c文件中,声明在main.h中。

/******************************************************************************/

/*   USER IRQ HANDLER TREATMENT                                               */

/******************************************************************************/

/**

  * @brief  Function to manage BUTTON IRQ Handler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UserButton_Callback(void)

{

  /* Turn LED off */

  LL_GPIO_ResetOutputPin(LED4_GPIO_Port, LED4_Pin);

  /* Configure and enter in Standby Mode */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进入待机模式。

待机后的电流已经降到uA级了,测量电流为0.12uA

这个电流水平已经很低了。

网友:
USER_BUTTON_IRQHANDLER(void)这个是重新编写了还是重定义的,直接用回调函数就可以把

网友A:
这是需要手动换档来测试吗?我测试的成绩怎么没有这么优秀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需要手动换档来测试吗?我测试的成绩怎么没有这么优秀呀。

这个和你的用的内容不同而异,我只是使用了最简单的GPIO端口,如果使用更多的外设,需要的功耗一会增加的

网友:
两种模式之间可以自由切换。这样的设计可以在不需要MCU工作时节省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