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的硬件开发工程师

楼主:
请问各位硬件大神,你们的示波器用的很溜吗?我之前学的都忘记了,操作的少,现在测试都不会用示波器,好尴尬啊

网友:
这有忘的吗?示波器基本的操作不难吧。熟悉一下就会了。

网友:
一些高级功能可能用起来需要适应一下,基本功能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
说个简单的叫你不尬

也是新手最爱,既然不会操作,又知道一点

对于不熟悉示波器操作的,自动设置一下,简单

网友:
当然最好是自己会熟练设置

自动设置有时也需要手动微调才能出来比较理想的波形

网友:
我就不尴尬了,我示波器总共就4个键,其中一个是自动设置

网友:
我也不尬嘎,公司的示波器都放在那里吃灰很久了,不到特殊时期都不摸它了。

网友:
示波器有个AUTO档,按下就好了,哈

网友:
主要的调节参数就是带宽和幅值,其他的设置一下就基本不动了,特殊功能除外

网友:
还有就是trigger用的比较多

网友:
只会一些基本的操作,看太复杂的信号还得找老师傅

网友:
已经吃灰太久太久。。。。。。楼主会了烦请写个攻略

网友:
示波器长时间不用的话,一些复杂的功能是容易忘记。但是测试电压波形肯定最简单,忘不了

网友:
多测几次就行了 这个不是什么技术上的难题

网友:
网上找个教程学习一下就好了

网友:
多用多操作就熟悉了,前提要对那些设置、操作的作用要搞清楚,这样不管到什么时候都是能很快上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