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和变频器主回路上电跳闸问题?

楼主:
先介绍一下现场情况,变频器是整流单元和逆变单元成柜,控制柜的控制电源由输入三相电经380转220变压器转变而来,整流单元的开关电源板、检测板、驱动板有两路电源供电,分别是正负母线540V取电和外接220V单相电交流经整流桥供电。两路并在一起,一般情况下只有一路供电。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降压变压器的后级没有从三相电取电,而是从单相电拉了一根线单独供电,给变频器整个控制系统供电,包括开关电源,单相滤波器,接触器,框架断路器等控制设备,整流单元的供电也由这路单相电供电,此时如果合上控制系统的框架断路器,单相电线路在一到两秒就会跳闸,跳的是供电的单相电而三相电没有跳,但是如果不合主断路器这两路单独供电是可以同时存在的,跳的是上一级的C63空气开关,而不是控制柜的总单相空开C16,上了几次电都是跳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分析的可能原因有如下几点:断路器合闸瞬间断路器的控制电存在短路情况,然后引起跳闸,但是测量了一番也没有短路的情况;

断路器合闸瞬间,整流后的540V直流和单独供电的220交流经整流310V在电源板相互冲突,两个直流源并联导致出现问题,但是为什么会导致跳闸不太明白;

其他原因暂时想不到,但是用隔离变压器给电源板的220隔离供电的话,再次合闸就不会出现跳闸,正常上电运行。

网友:
但是用隔离变压器给电源板的220隔离供电的话,再次合闸就不会出现跳闸,正常上电运行。

通过这句话可以大概估计出,接线中,不同的电压之间共地,并且形成了电流回路(而且是大电流)

网友A:
断路器合问题,

两路电源,540V直流和310V直流,可能存在冲突。

如果两个电源没有正确地进行电气隔离或同步,可能会导致电源间的干扰或短路。
所以,要建议检查电源板的设计和连接,确保两路电源不会在合闸时发生直接接触或电气干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断路器合问题, 两路电源,540V直流和310V直流,可能存在冲突。 如果两个电源没有正确地进行电气隔离 ...

有人提出了一种说法是,单相整流桥供电和直流母线(有二极管防反接)供电引发冲突,二极管的反向恢复电流导致上级漏电保护器跳闸,具体是什么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人提出了一种说法是,单相整流桥供电和直流母线(有二极管防反接)供电引发冲突,二极管的反向恢复电流 ...

有人提出的说法是单相整流桥供电和直流母线(带有防反接二极管)同时供电时可能引发冲突,,,

防反接二极管防反,原理上指当二极管从正向导通状态突然变为反向截止状态时,由于少数载流子的存在,二极管内部会短暂地存在一个反向电流。这个反向电流会在短时间内衰减到零。

网友A:
如果电路中有大量的二极管,比如,整流桥,它们在开关过程中可能会产生较大的反向恢复电流,这些电流可能会被上级的漏电保护器检测为漏电,从而触发保护器跳闸。

理论上有这样的隐患。

网友:
变频器是整流单元和逆变单元成柜,这些都是生产现场重要的动力设备,保护保养很重要

建议,考虑在整流桥和直流母线之间增加缓冲电路或滤波器
或漏电保护器增加一个适当的延时功能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路中有大量的二极管,比如,整流桥,它们在开关过程中可能会产生较大的反向恢复电流,这些电流可能会 ...

为什么二极管的反向恢复电流会被漏电保护器检测,这个过程能够分析一下吗?不应该是单相输入整流的整流桥在正负母线建立的时候都会产生反向恢复电流吗?还是指在正负母线建立的时候,刚好有一个周期的单相电被截止,导致这一时刻的整流桥的一半二极管产生反向恢复电流导致漏电保护器动作,但是剩余电流哪去了?

网友:
开关电源和变频器主回路上电跳闸问题可能涉及多个方面的原因,以下是一些可能的原因及其分析:

一、开关电源跳闸原因

  1. 电路故障
    • 短路或开路:开关电源内部电路可能存在短路或开路现象,导致电流异常,从而触发保护机制跳闸。
    • 元件损坏:电源内部的元件如电容、电感、二极管等可能损坏,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
  2. 负载问题
    • 负载过重:如果开关电源支持的负载过小,而实际接入的负载过大,可能导致电源过载而跳闸。
    • 负载特性:某些负载具有冲击性电流或动态变化较大的电流特性,也可能对开关电源造成冲击,导致跳闸。
  3. 保护电路动作
    • 过压或过流保护:开关电源内部通常设有过压或过流保护电路,当输入电压过高或输出电流过大时,保护电路会动作,切断电源输出。
    • 温度保护:如果开关电源内部温度过高,温度保护电路也会动作,防止电源损坏。

二、变频器主回路跳闸原因

  1. 电源电压问题
    • 电压不稳定:电源电压超过或低于变频器所能接受的范围时,会导致变频器跳闸。
    • 电源线路故障:电源线路负载过重、接触不良或短路等故障,也可能导致变频器跳闸。
  2. 负载问题
    • 负载过重:变频器工作时负载过重,超过其额定负载能力时,会引起跳闸。
    • 负载短路:负载出现短路故障时,会导致变频器跳闸。
  3. 变频器内部故障
    • 内部元件损坏:变频器内部的整流桥、逆变模块、滤波电容等元件损坏,会影响变频器的正常工作。
    • 散热不良:变频器工作环境温度过高或散热不良时,会触发过温保护而跳闸。
  4. 电源与变频器之间的冲突
    • 电源相互冲突:如参考文章中提到的,540V直流和310V直流电源可能存在冲突,如果两个电源没有正确地进行电气隔离或同步,可能会导致电源间的干扰或短路,从而引发跳闸。
    • 漏电流问题:变频器工作时可能产生漏电流,如果漏电保护器设置不当或过于敏感,也可能导致跳闸。

三、解决方法

  1. 检查电路
    • 检查开关电源和变频器内部电路是否有短路、开路或元件损坏现象,及时修复或更换损坏元件。
  2. 调整负载
    • 确保负载在开关电源和变频器的额定范围内,避免过载运行。
    • 对于具有冲击性电流的负载,可以考虑增加缓冲电路或采取其他限流措施。
  3. 优化保护设置
    •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过压、过流、温度等保护电路的设置,确保其在合理范围内工作。
    • 如果使用漏电保护器,应确保其设置与变频器的工作特性相匹配,避免误动作。
  4. 改善散热条件
    • 确保开关电源和变频器周围通风良好,避免高温环境对其造成不利影响。
    • 必要时可以增加散热风扇或散热器等辅助散热设备。
  5. 电气隔离与同步
    • 对于存在冲突的两路电源,应确保它们之间进行有效的电气隔离和同步控制,避免相互干扰。
  6. 专业检修
    • 如果以上方法均无法解决问题,建议联系专业电工或技术人员进行检修和维护。他们可以通过专业的设备和手段对开关电源和变频器进行全面检查和维修,确保其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