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56芯片DRDY周期问题

楼主:
大家好!在调试过程中遇到一点疑问。

数据手册P22中提到DRDY周期等于所设置的DATA RATE,但是在使用RDATAC命令时,设置不同的DATA RATE发现DRDY周期始终为1/30k,即33.4us左右。所以在使用RDATAC命令时,DADY周期是可变的吗?如果我想改变其周期应该怎么做呢?(不考虑加延时)

谢谢!

网友A:
DRDY数据就绪信号是用于指示设备是否有新的数据可以读取。

通常,DRDY信号的周期应该与设置的数据速率DATA RATE相对应的

网友B:
我也买了个这个设备,回来就吃灰,还没有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个这个设备,回来就吃灰,还没有用呢!

便宜转了,我想玩玩。啥样的?发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DRDY数据就绪信号是用于指示设备是否有新的数据可以读取。 通常,DRDY信号的周期应该与设置的数据速率DA ...

我的理解也是这样的,但是我改变data rate用示波器查看drdy波形时,发现drdy周期不随data rate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个这个设备,回来就吃灰,还没有用呢!

我调了好久还遇到好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