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数组长度问题

楼主:
一共定义了两个全局数组,数组长度定义为8000时,程序正常运行且能通过串口打印输出,但是将数组长度定义为9000时,程序能正常运行不报错但是串口无法打印输出,用示波器也观察不到输出。请问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mcu型号STM32ZET6)

谢谢!

keil存储设置如下图。

数组定义以及对应的program size如下图。

网友A:
定义了两个大数组,堆栈溢出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定义了两个大数组,堆栈溢出了吧。

堆栈溢出开发工具编译应该可以检测出来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堆栈溢出开发工具编译应该可以检测出来吧

如果分配时就超出可以,运行中溢出是检测不出来的。

网友C:
堆区  程序员申请和释放 比如 malloc函数

栈区   编译器自动分配和释放 局部变量和函数参数等

静态内存区  全局变量 静态变量

代码区 代码

int32_t buffer[9000] 就是9000*4 30多k

float ads_voltage[9000] 也是 9000*4 30多k

堆栈 4*256+2*256

STM32F103xC、STM32F103xD和STM32F103xE高性能系列,集成了工作频率为72 MHz的高性能ARM® Cortex®-M3 32位RISC内核、高速嵌入式存储器(高达512 KB的Flash存储器和高达64 KB的SRAM存储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分配时就超出可以,运行中溢出是检测不出来的。

那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堆区  程序员申请和释放 比如 malloc函数 栈区   编译器自动分配和释放 局部变量和函数 ...

请问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E:
8000的长度,需要这么长吗,最好提前分配一下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你申请不了这么大全局数组,如果要这么做,得换大内存的芯片。 有必要整这么大数组吗?不可以变通吗?

网友F:
解决的方法与具体应用有关。

LZ 能否描述下这两个大数组的使用过程?

先放个网上的资源,不一定对路。

STM32内部RAM不够怎么办?

https://blog.csdn.net/linsp1314/article/details/113538672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换更大容量的芯片,或者优化程序,减少数组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E:
8000的长度,需要这么长吗,最好提前分配一下内存

我希望采集1s的数据,然后采样率可以达到几十k,我就想着用数组去暂存每秒的数字量和模拟量,数组用于存放模数转换后的数据,所以想定义两个这么长的数组。另外提前分配内存是指?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wyyyyy0518 发表于 2024-5-16 11:30 请问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你申请不了这么大全局数组,如果要 ...

也就是我数组长度定义了8000时一共60k+的字节,而芯片只有64k的SRAM,已经到极限了?我原本想着采集1s的数据暂存用于后续数据的处理,这么看这个mcu内存满足不了我的要求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解决的方法与具体应用有关。 LZ 能否描述下这两个大数组的使用过程?   先放个网上的资源, ...

具体就是想定义两个数组用于存储采集的数字量和转换后的模拟量,用于后续的数据处理。数据采样率可以达到30k,想要对1s的数据进行采集分析。

我看看您分享的资源,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换更大容量的芯片,或者优化程序,减少数组大小。

如果数组长度和大小已定,只能更改芯片吗?或者是否有芯片扩容的办法呢?谢谢

网友:
不能100ms采集处理一次吗,个人意见扩容还不如换芯片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数组长度和大小已定,只能更改芯片吗?或者是否有芯片扩容的办法呢?谢谢

可以试试存flash,最好外置的flash.512 byte存一次。速度应该满足要求。如果用内置flash可能还需要优化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数组长度和大小已定,只能更改芯片吗?或者是否有芯片扩容的办法呢?谢谢

改动最小的方式扩容有铁电FRAM、PSRAM,SPI接口。不过还不如换芯片,成本更低。

网友:
这个简单啊, 二分尝试法,先试试4000能行不,不行就2000.这个能试出来上限是多少。就知道这个地方分配了多大的内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具体就是想定义两个数组用于存储采集的数字量和转换后的模拟量,用于后续的数据处理。数据采样率可以达到 ...

采样率 30 KSa/s,一个数据 16 位(12 位 ADC),一秒的数据共 60 KB。

如果数据处理可以使用定点小数,则不需要 float 数组,甚至有可能将所有 ADC 数据放在一个 uint16_t 的数组里。

另外一种可能的方法是将两个大数组用 union 定义,使得 int32_t 数组与 float 数组共享同一块 RAM。这样 RAM 使用量就可以降低一半,而数组的大小就可以从 8000 扩大到 16000。只是不知道这个大小的数组是否够用。

网友F(2024-05-17):
閻ц缍�
閹存牞鈧拷
濞夈劌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