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医疗电器如果使用了外置开关电源,还需要整机做耐压和漏电流测试吗?

楼主:
现在有一个12V的医用电器设备,采购了一款符合60601要求的开关电源,通过DC005接头插在12V的医用电器设备上工作。这种情况下需要对整机做耐压和漏电流测试?

网友A:
需要,电源本省就是产品的一部分,没有电源也无法工作啊,不工作怎么测漏电流

网友B:
那肯定,不管是医疗还是其他设备。你采购的器件再好,器件进行过测试等,也要做整机测。测试的是你的提供的整机。

网友C:
看了楼上几位朋友的回复意见,和我的想法差不多,任何电子产品设计都需要考虑全面

网友D:
需要整机测试的

开关电源本身已经符合60601标准了
但你把它集成到医用电器设备后,还需要进行整机的耐压和漏电流测试,这才你的产品测试合格证

网友E:
安规检测本省就是需要上电的,应该和适配器整体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电源本省就是产品的一部分,没有电源也无法工作啊,不工作怎么测漏电流

了解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肯定,不管是医疗还是其他设备。你采购的器件再好,器件进行过测试等,也要做整机测。测试的是你的提供的 ...

了解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楼上几位朋友的回复意见,和我的想法差不多,任何电子产品设计都需要考虑全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需要整机测试的 开关电源本身已经符合60601标准了 但你把它集成到医用电器设备后,还需要进行整机的耐 ...

明白了,好像开关电源过60601,整机检测到项目会少很多,关键的还是要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安规检测本省就是需要上电的,应该和适配器整体检测

了解了 谢谢

网友:
我记得GB里面说,220V入 金属外壳的都要做这些测试和接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