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量一个大电阻的功率?

楼主:
现在有一个2.5欧500瓦的电阻,用在变频器输入滤波单元,在电阻两端的电压是那种不规则的谐波波形,电流也是这种波形,现在有什么仪器或者其他设备能够根据电阻两端的电压电流测量其功率?

网友A:
【有什么仪器或者其他设备能够根据电阻两端的电压电流测量其功率?】

示波器两个通道分别描绘该电阻两端电压和通过的电流波形,根据电压波形和电流波形的面积来计算。

网友:
二楼所说,是用电的方法测量功率。还可以用量热的方法测量功率。量热方法测量功率,可以将该电阻浸入水中,令其工作,测量水温升高及时间,即可得出功率。当然,如果水很少,还需要扣除该电阻自身的热容量。

网友:
二楼三楼提供了两种方法测量大电阻上的功率。

首帖只说了该电阻【用在变频器输入滤波单元】,未提及【不规则的谐波波形】的频率。如果工作于工频,那么有现成的功率表,可以直接测量功率。如果嫌通过电阻的电流太大,可以加入适当的电流互感器。当然,如果通过电阻的电流有直流成分,就不能用互感器。

网友:
你在仿真时,往往可以见到仪器仪表栏中有示波器、电压表、电流表……等,其中就有功率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仪器或者其他设备能够根据电阻两端的电压电流测量其功率?】 示波器两个通道分别描绘该电阻两端 ...

示波器能够计算吗?电压电流波形如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能够计算吗?电压电流波形如上

搞出十个周期干什么?这么好的周期函数,有一个周期的电压和电流波形就够了。

计算功率,可不是示波器为你计算,是要你自己计算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能够计算吗?电压电流波形如上

仔细看,红色波形(可能是电压)和绿色波形(可能是电流)之间并非同相,而是有一定相位差。这不是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能够计算吗?电压电流波形如上

如果是纯电阻,你的示波器能够计算并显示有效值(测量电压比较方便),那么根据电压有效值和你的电阻值,即可计算功率。但从两个波形有相位差看,不是纯电阻。

网友B:
PWM整流电网侧滤波单元电阻电压电流波形,非线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红色波形(可能是电压)和绿色波形(可能是电流)之间并非同相,而是有一定相位差。这不是电阻。 ...

PWM整流输入侧滤波单元电阻(很小0.05欧)电压电流波形,L-RC-L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M整流电网侧滤波单元电阻电压电流波形,非线性

【PWM整流电网侧滤波单元电阻电压电流波形,非线性】

从6楼波形看,这可不是非线性电路。千万要搞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M整流输入侧滤波单元电阻(很小0.05欧)电压电流波形,L-RC-L

【PWM整流输入侧滤波单元电阻(很小0.05欧)电压电流波形】

如果是电阻两端电压和通过电阻电流的波形,两个波形必定同相(或者反相,因为测量设备联接方向不同),不会有相位差。所以我在8楼说:这不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