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整流启动后影响逆变开机的原因?

楼主:
一台四象限变频器都是380V500KW,整流是PWM,现在整流开机后逆变一启动就出现逆变模块保护故障,但是整流不开机逆变是可以启动的;整流载频2K或者3K都是如此,请问这个故障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再或者参数解决?

网友A:
【但是整流不开机逆变是可以启动的】

整流未开,逆变所需要的电源从哪里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是整流不开机逆变是可以启动的】 整流未开,逆变所需要的电源从哪里来的?

PWM整流,有IGBT的续流二极管组成的二极管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M整流,有IGBT的续流二极管组成的二极管整流

你的意思,逆变部分直流母线上的电压是由逆变的交流部分经IGBT的续流二极管整流产生的?

那么,逆变部分开机之前,交流输出端已经与交流市电联接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WM整流,有IGBT的续流二极管组成的二极管整流

逆变部分开机之前,交流输出端已经与交流市电联接好了,这是变频器么?变频器输出端应该是联接电机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逆变部分开机之前,交流输出端已经与交流市电联接好了,这是变频器么?变频器输出端应该是联接电机吧?

全控整流,可以整流也可以回馈到电网,和逆变器硬件一样,软件程序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控整流,可以整流也可以回馈到电网,和逆变器硬件一样,软件程序不一样。

【全控整流,可以整流也可以回馈到电网,和逆变器硬件一样,软件程序不一样】

那就不是变频器,而是交流双向变换器。这倒是符合首帖所说【四象限】工作。

网友:
最新测试结果,这个变频器成柜,接地端接到电源端的地,只要整流一开机,逆变再开机就出现模块保护故障,但是只要把接地线拆除,整流开机后逆变再开机就没有问题,这是什么原因?整流和逆变在柜子里外壳是接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