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谱分析仪怎么测交流电流噪声?

楼主:
请问 频谱分析仪采集采样电阻R = 0.05 两端的交流电压噪声功率谱密度 然后频谱分析仪的输入阻抗是50欧姆,然后测出3KHz~2MHz估算得到交流电压噪声有效值
为 11.1786uV,那交流电流噪声有效值是应该11.1786uV除0.05还是50?

网友A:
0.05,50欧并联0.05,电流分流基本不影响采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0.05,50欧并联0.05,电流分流基本不影响采样的

谢谢 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