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电阻不同公式计算的的功率

楼主:
功率电阻不同公式计算的的功率

IIR,UI计算功率得到的值不一样,2515电阻,50毫欧,一端的电压12.6V,流过的电流2.4A,那么在电阻上的功耗,IIR计算出来的功率是2.4*2.4*0.05=0.288W,而UI计算出来是12.6*2.4=30.24W,相差了几十倍,是哪里计算错误?按道理计算功率两个公式都可以的吧?是不是电压不应该用12.6V?

网友:
【50毫欧,一端的电压12.6V,流过的电流2.4A】

有这样的电阻么?

回去把初中物理课程重修一下吧。

网友:
为啥是一端电压,而不是两端电压

网友:
可以的话,贴个原理图吧,这样有点难以判断呢,不知道你的电路长啥样子呢

网友:
应该是电阻两端电压差乘电流

网友:
哈哈,沙发正解:

【50毫欧,一端的电压12.6V,流过的电流2.4A】

有这样的电阻么?

回去把初中物理课程重修一下吧。

电压是电阻两端的压降!

网友:
没看错吧,2515 贴片电阻,有这种规格的吗

网友:
品  牌: UNI-ROYAL(厚声)
厂家型号: 25121WJ050LT4E

封装: 2512

网友:
2515电阻,50毫欧,一端的电压12.6V,流过的电流2.4A,

这个描述应该有误,猜测是2512,50毫欧电阻,电流2.4A。电阻两端的压降是由电流决定的。

计算一:

U=0.05*2.4=0.12V, P=0.12*2.4=0.288W

计算二:

P=2.4*2.4*0.05=0.288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