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整流电路的网侧滤波?

楼主:
PWM整流滤波单元的参数该怎么选择,网侧滤波器一般是LCL结构,有时还会在C上再串联一个电阻用于防止震荡,请问这几个参数该如何选择计算?该考虑哪些因素?

如果用PSIM仿真,有什么仿真案例分享?

网友:
难道不是按电感L和电容C的比值,应根据输入电压的频率和负载的要求进行选择吗

网友:
既然整流滤波,定是先确定截止频率吧,通常选择为开关频率的1/10,,,
然后计算L和C,再根据截止频率和所需的滤波效果,还有啥

PSIM仿真,还会PSIM仿真,那直接仿真就完了吗

网友A:
就是因为不会仿真找个案例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因为不会仿真找个案例学习一下

会玩这个PSIM仿真的,不会整流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