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电路,直流电源的输出电流

楼主:
我想请问一个 逆变H桥电路的问题。如下图所示,假设某一时刻电流为顺时针方向(L1流向L2),当Q1~Q4全关闭时,电流应该通过Q2\Q3的二极管续流。那么就有电流通过Q3流入电源,当电路中电流较大时,电源就会灌入较大的电流,有可能会损坏电源把?我这样分析有没有问题?因为我按仿真的结果也是显示电源会有灌电流。还是说有什么其他设计避免灌电流

网友:
【我这样分析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确实有电流通过MOS管内部的寄生二极管流入直流电源。

网友A:
【有可能会损坏电源把?】

放心吧,不会损坏直流电源。

倒灌入直流电源的电流,是桥式电路每个周期各桥臂导通期间储存在输出端电感 L1和L2以及负载的感性成分中的,这部分能量不可能超过桥式电路各桥臂导通期间直流电源输出的能量,也就是说倒灌的电荷量仅仅是正向输出电荷量的一部分。故此直流电源不会损坏。

网友A:
为这种桥式电路供电的电源,无非是电池、工频整流电源或者直流输出的开关电源,这几种电源,输出端都有个较大的电容,能够容纳一定电荷量而电压不会升高到危险的地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会损坏电源把?】 放心吧,不会损坏直流电源。 倒灌入直流电源的电流,是桥式电路每个周期各 ...

ohh好的,这么讲我能理解一些,倒灌的电荷量小于电源输出电荷量,但是这与【直流电源不会损坏】是因果关系吗?这里还不能理解。我应该先去了解【造成损坏的因素】才行。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这种桥式电路供电的电源,无非是电池、工频整流电源或者直流输出的开关电源,这几种电源,输出端都有个较 ...

~这里理解,电压是相对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ohh好的,这么讲我能理解一些,倒灌的电荷量小于电源输出电荷量,但是这与【直流电源不会损坏】是因果关 ...

你可以看看线性稳压芯片例如7805的内部结构图。该芯片不允许电流倒灌,如果电流倒灌,将使该芯片内部一个功率三极管的发射结击穿(该发射结耐压大约6~7V)。

但若7805输出端到地接有滤波用的大电容,那么就允许电流倒灌一定数量,即倒灌的电荷量使电容两端电压升高得不多,不足以击穿内部功率管的发射结。

网友:
这是正常的,电感电流不能逆变,MOSFET关闭后通过体二极管续流。电机驱动中如果同一相的半桥不采用互补PWM,下桥就会用过体二极管续流。如果电流大,为了保护体二极管,下桥可以再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