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充电器DIY】V2版本组装起来了

楼主:
充电器组装好了,一共两个。装完了发现NTC电阻虚焊,返工了一次。

OLED换成 128x32 的。固定处的胶有点不好看暂时没有好办法解决,这次盒子是透明的,看的比较清楚,上次是磨砂的,把一些不好看的地方掩盖住了。

网友A:
大佬右边红色的板子是用来做什么用的

负责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右边红色的板子是用来做什么用的 负责显示?

esp32s2 mini 开发板,当 MCU 用,目前主要是用到 I2C通信、触摸键、AD转换等功能,后面在加上 wifi 功能。

网友:
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