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主板一些芯片的表面为很光滑亮晶晶的,设计是出于什么考虑?

楼主:
手机主板一些芯片的表面为很光滑亮晶晶的,设计是出于什么考虑?

今天拆了一个手机主板,有多个屏蔽罩屏蔽着每一部分电路,其中打开一个屏蔽罩发现芯片表面和其他的芯片表面不一样,它像玻璃一样,但是不是透明的,上面有一层喷锡似的,亮晶晶的。

网友:
是不是封胶啊,有的主板会做这样的处理

网友:
看1楼的图片

因为不光是图片的圈红的芯片是上面有一层喷锡似的,亮晶晶的,整个电路也是一样有层喷锡似的东西,

类似我们平时电路板的表明做三防漆

网友:
没有做过手机,说的不准确。

应该是一层保护膜或是封装材料,保护内部的电路上的芯片不受物理损害,如划痕、尘埃污染,防湿防潮包括蒸汽侵入导致腐蚀。

或是基于EMI和射频干扰的考虑

网友A:
这是 wafer 封装

或者说是晶圆裸露倒装

可以减少芯片尺寸、不需要 wire 打线连接晶圆和芯片外壳上的管脚

网友:
看着像wlcsp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 wafer 封装 或者说是晶圆裸露倒装 可以减少芯片尺寸、不需要 wire 打线连接晶圆和芯片外壳上的 ...

你好  感觉你是做半导体的。这个跟封装没有关系吧?你说的封装是封装尺寸还是封装工艺?这个应该是一种封装工艺  常用的芯片没有见过这种封装

网友:
玻璃一样封装,用过。

网友B:
大部分笔记本的cpu和南北桥,台式机主板的南北桥以及显卡核心,都是这种设计吧,图吧管这种玩意叫核心直触,甚至会将台式cpu开盖直接将散热器接触。而之前拆解一款nvdia tegra x1的平板,也是这种封装。应该就是为了降低体积和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笔记本的cpu和南北桥,台式机主板的南北桥以及显卡核心,都是这种设计吧,图吧管这种玩意叫核心直触 ...

核心直触?我看其他的论坛还有版主说什么是散热 我也是无语了  这是数字芯片 才多大的功率和电流 怎么可能是光面接触散热片导热呢?不可能的事嘛。不过芯片是罩着一个铁壳就是,这个应该是屏蔽的吧,不应该是散热的,屏蔽罩的内部有一层半透明的黄色的高温胶纸,这个胶纸才是和这个光面芯片表面接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