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编程快速上手》第八篇:了解python的读写文件

楼主:
一:部分基础知识

        1.1,什么是绝对路径和相对路径

                “绝对路径”,总是从根文件夹开始。

                “相对路径”,相对于程序的当前工作目录。

        1.2,验证路径有效效

                如果该路径存在,调用exists()方法返回Ture,否则返回False;

                如果该路径存在,并且是一个文件,调用is_file()方法返回Ture,否则返回False;

                如果该路径存在,并且是一个文件夹,调用is_dir()方法返回Ture,否则返回False;

                操作示例,如下:

"""
    绝对路径和相对路径
"""

from pathlib import Path

# 验证路径是否存在
a = Path('D:/PyCharm')
print(a.exists())

# 验证路径是否存在,并是一个文件
b = Path('D:/PyCharm/project/pythonProject/test/python_test.py')
print(b.is_file())

# 验证路径是否存在,并是一个文件夹
c = Path('D:/PyCharm/project/pythonProject/test')
print(c.is_dir())

#结果如下
#True
#True
#True

二:读写文件

        在 Python 中,读写文件有 3 个步骤:
        2.1,调用 open()函数,返回一个 File 对象。
        2.2,调用 File 对象的 read()或 write()方法。
        3.3,调用 File 对象的 close()方法,关闭该文件。
        操作示例,如下:
"""
    文件写入和读出操作
"""
# 打开文件 w 写入,文件如果不存在,会自动创建
f = open("E:/Project/python/文件.txt", "w", encoding="UTF-8")

# write方法写入,内容是写入内存缓存区
f.write("学python,不后悔!")

# flush刷新,写入到磁盘
f.flush()

# close关闭文件IO
f.close()

# 打开文件 r 只读模式 要求文件必须存在
f = open("E:/Project/python/文件.txt", "r", encoding="UTF-8")

# read方法读出
a = f.read(12)
print("a =", a)

# close关闭文件IO
f.close()

#结果如下
#a = 学python,不后悔!

网友A:
f.flush这点很重要,要不有时会写不成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f.flush这点很重要,要不有时会写不成功吧。

确实。大佬,多多指教!

网友B:
话说,当前的Python版本不分OS的路径斜杠了?刚试了一下,Pass。

确实。两位大佬,请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当前的Python版本不分OS的路径斜杠了?刚试了一下,Pass。 确实。两位大佬,请多多指教!

一起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追加模式写入数据,操作补充,如下:
# 打开文件 a 追加模式写入 文件如果不存在,会自动创建
f = open("E:/Project/python/文件.txt", "a", encoding="UTF-8")

# write方法写入,内容是写入内存缓存区
f.write("\n123456")

# flush刷新,写入到磁盘
f.flush()

# close关闭文件IO
f.close()

# 打开文件 r 只读模式 要求文件必须存在
f = open("E:/Project/python/文件.txt", "r", encoding="UTF-8")

# read方法读出
a = f.read(19)
print("a =", a)

# close关闭文件IO
f.clo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