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电压和差模电压该如何滤除?

楼主:
对于电气中出现的共模和差模电压有什么办法滤除?这种信号远比电路板上的信号幅值更强,干扰范围也更大,带宽也更大,属于变频器上正负母线上的共模信号,再或者是其他电缆上的差模信号等,但是有什么办法可以滤除这些信号呢?

网友:
交流信号,无非是幅度、频率、相位三个参数。现在要“滤除”,即改变幅度,那就只能从频率和相位上下手。通常是靠区分不同频率来“滤除”的。

网友A:
对共模干扰信号,有共模滤波器。对差模干扰信号,有差模滤波器。但无论哪一种,都是基于频率不同来改变幅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共模干扰信号,有共模滤波器。对差模干扰信号,有差模滤波器。但无论哪一种,都是基于频率不同来改变幅度 ...

变频器上正负铜排之间的共模干扰,一般的共模干扰抑制恐怕是不行,有一种磁环抗共模干扰,体力比较大,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上正负铜排之间的共模干扰,一般的共模干扰抑制恐怕是不行,有一种磁环抗共模干扰,体力比较大,不 ...

【有一种磁环抗共模干扰,体力比较大】

衡量滤波器,不能用【体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上正负铜排之间的共模干扰,一般的共模干扰抑制恐怕是不行,有一种磁环抗共模干扰,体力比较大,不 ...

【有一种磁环抗共模干扰,体力比较大】

不同的共模滤波器,无非是参数不同,工艺不同,结构不同。设计良好的滤波器,都可以起到你需要的作用。

网友:
共模噪声用共模电感,差模噪声用普通电感对地滤波

网友:
通过共模电感滤除共模干扰,不过在系统应用中,大功率的变频器(几百KW)前端会接电抗

网友:
有很多典型的抗共模放大电路,重点是做好输入和“对地”的平衡,抗共模能力就很强。

至于差模:软硬兼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