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笔记本BIOS无法修改从硬盘启动

楼主:
上图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先到BIOS主页面看是否有硬盘的信息,有可能是bios没有识别到硬盘,所以没有硬盘启动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到BIOS主页面看是否有硬盘的信息,有可能是bios没有识别到硬盘,所以没有硬盘启动项。

有硬盘信息

网友:
能识别到硬盘,应该是系统或引导有问题,考虑重装系统或者引导试试?

网友:
能识别到硬盘,应该是系统或引导有问题,考虑重装系统或者引导试试?----我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应该有能从硬盘启动吧。搞个U盘系统盘 从uefi启动看看硬盘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识别到硬盘,应该是系统或引导有问题,考虑重装系统或者引导试试?

重装系统出错,进不去系统。

网友:
重装系统就好啦,硬盘先格式化了

网友C:
传统模式和UEFI模式选择错误,这是新系统才会出现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传统模式和UEFI模式选择错误,这是新系统才会出现的问题。

谢谢春阳大神,搞好了。笔记本说是转WIN10   32位内存最多4G,换成WIN10  64位就好了

网友E:
学到了!感谢chunyang大神!UEFI应该出现比较长时间了吧?只是没怎么注意,刚百度学习了一下,只支持64bits,UEFI支持更大的硬盘驱动器,启动速度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春阳大神,搞好了。笔记本说是转WIN10   32位内存最多4G,换成WIN10  64位就好了

内存不影响启动,只是32位系统会白白浪费多出的内存容量,非要用32位系统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到了!感谢chunyang大神!UEFI应该出现比较长时间了吧?只是没怎么注意,刚百度学习了一下,只支持64bits ...

从时间上看是出来的不短了,但从系统角度讲还算是新技术,不少人对此并不了解,结果导致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