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开发要比单片机开发难多少?

楼主:
单片机就是完成运算、逻辑控制、通信等功能的单一模块。单片机就是完成运算、逻辑控制、通信等功能的单一模块。一般说嵌入式都是指嵌入式系统,嵌入式系统是将应用程序、操作系统、和计算机硬件在一起的系统,是指以应用为中心,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软硬件可裁剪,其针对的用户应用对功能、可靠性、成本、体积、功耗和使用环境有特殊要求的专用计算机系统。

性能参数相比较,单片机的处理能力较低,主频大多在几十M上下,和嵌入式动辄上百上千M的处理速度还是相差较多,此外单片机并不具有图形界面的处理能力,也就是GPU的缺乏导致单片机几乎不可能带动图形界面。

单片机的存储空间和嵌入式处理器也不是一个等级的,单片机通常片内存储只有几k大小,而由于外设的限制也不太可能大范围增加外设emmc,而嵌入式处理器通常有几百兆的RAM,如此巨大的差别导致单片机几乎不可能像嵌入式处理器那样运行操作系统,甚至连TCP/IP协议栈和USB协议栈都跑不起来,一些高端的单片机比如ST公司的STM32系列,可能可以跑一些轻量级的系统os和嵌入式网络协议栈,比如IwIP协议栈。

嵌入式处理器丰富强大的性能决定它能完成更多单片机不能完成的应用,比如网络通信功能,视频传输处理功能等,而当外设存储增加后,嵌入式处理器能够轻松运行各种Linux系统,以及图形GUI界面。

在开发方式上单片机和嵌入式也有较大差别,也就是编译过程的区别,单片机主要在Windows等图形界面下开发,目前有很多成熟的IDE工具,上手还是非常快的。

而嵌入式开发一般是在Linux下进行的,要将c代码在自己主机上编译完成,然后通过系统镜像或者uboot引导将编译好的文件烧入开发板,此外,Linux下没有Windows那样的IDE,也就是编译,链接源代码都需要开发者自己完成,这也给嵌入式开发增加了难度。

网友:
都是时间泡出来的。

网友:
性能参数相比较,单片机的处理能力较低,主频大多在几十M上下,和嵌入式动辄上百上千M的处理速度还是相差较多。

现在好些MCU都跑到600M了,这几年进步非常快了。

网友:
之前写过单片机程序,如果只是简单程序的话,几天就够了。但是几天压根摸不清Linux的入门门路

网友:
感觉现在嵌入式系统的开发也是在操作系统上进行应用开发,只不过多了一个底层的固件开发

网友A:
而嵌入式开发一般是在Linux下进行的,要将c代码在自己主机上编译完成,然后通过系统镜像或者uboot引导将编译好的文件烧入开发板,此外,Linux下没有Windows那样的IDE,也就是编译,链接源代码都需要开发者自己完成,这也给嵌入式开发增加了难度。

野火出了RK3588,16G内存256GSSD,比一般的电脑还要强,直接可以在他们上跑了,编译也可以了。

网友B:
单片机系统可以是嵌入式系统,嵌入式系统不仅仅包括单片机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而嵌入式开发一般是在Linux下进行的,要将c代码在自己主机上编译完成,然后通过系统镜像或者uboot引导将编 ...

linux没IDE用?外行就别误导人了。

网友C:
嵌入式开发就像建一栋大楼,需要考虑的结构和细节非常多;而单片机开发就像搭个小帐篷,相对简单直接。但不管是建大楼还是搭帐篷,都需要专业知识和技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嵌入式开发就像建一栋大楼,需要考虑的结构和细节非常多;而单片机开发就像搭个小帐篷,相对简单直接。但不 ...

这个解释简洁明了,大佬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系统可以是嵌入式系统,嵌入式系统不仅仅包括单片机系统。

小结:

单片机系统可以是嵌入式系统,嵌入式系统不仅仅包括单片机系统。

网友:
嵌入式系统开发需要硬件平台支持,而硬件成本往往是开发中的一个主要支出。此外,使用专业的嵌入式开发工具和软件也需要支付相应的许可费用。而开发单片机还购买单片机芯片开发板、调试仿真,这些都是成本。

网友:
主要是嵌入式系统相较于单片机系统增加了Linux OS以及为OS配套的芯片硬固件特性,此时Linux OS成为了平台(单片机可以理解为只有芯片硬件平台),所有的开发将不仅需要遵循芯片的约束,还需要遵循LInux OS的约束。同时,要容纳如此庞大的OS,内核、存储系统架构都要做出改变;boot也需要改变。另外借助Linux强大的生态,以及芯片的能力提升,在该平台会加入更多的子系统,如网络、多媒体、AI、GPU图形加速等。所以嵌入式系统需要了解得更多,遵循的约束更多,开发工具更繁杂。但单片机也不是不能做,可以看到随着工艺节点的提升,单片机中也开始集成更多的功能模块。抛开OS,这些硬件IP使用起来反而要更多地了解底层,对其硬件操作、运行环境要更清晰才行。

网友:
多核操作系统确实复杂的多啊

网友:
涨知识了,我一直以为嵌入式就是搞单片机,51、ARM之类的,

要说瑞芯微、全志、高通这类主控的话上来就配4GB内存、8GB硬盘、装了个安卓……

网友:
嵌入式复杂多了,单片机主要还是应用一些要求没那么高的环境,实时控制,还是嵌入式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