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编程快速上手》第5篇:python之字典和结构化数据

楼主:
     “字典”是许多值的集合,但不像列表的索引,字典的索引可以使用许多不同的数据类型,不只是整数。字典的索引被称为“键”,键及其关联的值称为“键-值对”。字典中的项是不排序的,下面就字典与列表差异展开话题。

    尽管字典是不排序的,但可以用任意值作为键,这一点让开发人员能够用强大的方式来组织数据。假定你希望程序保存你朋友的生日数据,就可以使用一个字典,用名字作为键,用生日作为值。在Mu编辑工具中,新建一个.py文件,并在编辑器窗口输入以下代码,完成编辑后运行、测试。

birthdays = {'Aloy':'Apr 5','Bob':'Dec 15','Carol':'Mar 18'}

while True:
    print('Enter a name:(blank to quit)')
    name = input()
    if name == '':
        break

    if name in birthdays:
        print(birthdays[name] + 'is the birthday of' + name)
    else:
        print('I do not have birthday information for '+ name)
        print('What is their birthday?')
        bday = input()
        birthdays[name] = bday
        print('Birthday database updated.')

        运行后,测试效果如下:

       由代码可知,创建了一个初始的字典,将它保存在birthdays。用if name in birthdays中的in关键字,可以查看输入的名字是否作为键存在于字典中,就像查看列表一样。如果该名字在字典中,那么就可以用birthdays[]来访问关联的值。如果不存在,则可以用同样的"birthdays[]=name"方式来赋值操作添加到字典中。

     字典中有3个方法,分别对应与字典的键、值和键-值对,即keys()、values()和items()方法。这些方法返回的值并不是真正的列表,它们不能被修改,没有append()方法。利用keys()、values()和items()方法,循环分别可以迭代键、值和键-值对。items()方法返回的是dict_items值包含的是键和值的元组。

      以上并不会返回得到真正的列表,如果想通过这些方法得到一个真正的列表,就要把类似列表的返回值传递给list()函数。

      跟列表一样,in或not in操作符可以检查值是否存在与列表中,也可以利用这些操作符,检查某个键或值是否存在于字典中。

        访问一个键的值之前,必须通过检查该键是否存在于字典中,才能合法访问,这显得很是麻烦,字典中有提供一个get()方法,有带两个参数,分别为要取得其值的键,以及当键不存在时返回的备用值。

     在字典中常常需要将某个键设置一个默认值,当该键没有任何值时使用它需要重新设定,setdefault()方法提供了一种方法,可以在一行中完成这样的设置需求,该方法第一个参数是要检查的键,第二个参数是当该键不存在时要设置的值,如果该键确实存在,那么setdefault()方法就会返回键的值,效果如下交互环境。

      setdefault()方法是一个很好的快捷方式,可以确保有一个键存在,下面的一个小程序可以诠释,轻松实现计算一个字符串中每个字符出现的次数。在Mu工具的编辑窗口输入以下代码,保存后运行即可输出结果。

message = 'It was a bright cold day in April, and the clocks were striking thirteen.'
count = {}
for character in message:
    count.setdefault(character, 0)
    count[character] = count[character] + 1

    print(count)

        运行输出的结果如下:

{'I': 1}
{'I': 1, 't': 1}
{'I': 1, 't': 1, ' ': 1}
{'I': 1, 't': 1, ' ': 1, 'w': 1}
{'I': 1, 't': 1, ' ': 1, 'w': 1, 'a': 1}
{'I': 1, 't': 1, ' ': 1, 'w': 1, 'a': 1, 's': 1}
{'I': 1, 't': 1, ' ': 2, 'w': 1, 'a': 1, 's': 1}
{'I': 1, 't': 1, ' ': 2, 'w': 1, 'a': 2, 's': 1}
{'I': 1, 't': 1, ' ': 3, 'w': 1, 'a': 2, 's': 1}
{'I': 1, 't': 1, ' ': 3, 'w': 1, 'a': 2, 's': 1, 'b': 1}
{'I': 1, 't': 1, ' ': 3, 'w': 1, 'a': 2, 's': 1, 'b': 1, 'r': 1}
{'I': 1, 't': 1, ' ': 3, 'w': 1, 'a': 2, 's': 1, 'b': 1, 'r': 1, 'i': 1}
{'I': 1, 't': 1, ' ': 3, 'w': 1, 'a': 2, 's': 1, 'b': 1, 'r': 1, 'i': 1, 'g': 1}
{'I': 1, 't': 1, ' ': 3, 'w': 1, 'a': 2, 's': 1, 'b': 1, 'r': 1, 'i': 1, 'g': 1, 'h': 1}
{'I': 1, 't': 2, ' ': 3, 'w': 1, 'a': 2, 's': 1, 'b': 1, 'r': 1, 'i': 1, 'g': 1, 'h': 1}
{'I': 1, 't': 2, ' ': 4, 'w': 1, 'a': 2, 's': 1, 'b': 1, 'r': 1, 'i': 1, 'g': 1, 'h': 1}
{'I': 1, 't': 2, ' ': 4, 'w': 1, 'a': 2, 's': 1, 'b': 1, 'r': 1, 'i': 1, 'g': 1, 'h': 1, 'c': 1}
{'I': 1, 't': 2, ' ': 4, 'w': 1, 'a': 2, 's': 1, 'b': 1, 'r': 1, 'i': 1, 'g': 1, 'h': 1, 'c': 1, 'o': 1}
{'I': 1, 't': 2, ' ': 4, 'w': 1, 'a': 2, 's': 1, 'b': 1, 'r': 1, 'i': 1, 'g': 1, 'h': 1, 'c': 1, 'o': 1, 'l': 1}
{'I': 1, 't': 2, ' ': 4, 'w': 1, 'a': 2, 's': 1, 'b': 1, 'r': 1, 'i': 1, 'g': 1, 'h': 1, 'c': 1, 'o': 1, 'l': 1, 'd': 1}
{'I': 1, 't': 2, ' ': 5, 'w': 1, 'a': 2, 's': 1, 'b': 1, 'r': 1, 'i': 1, 'g': 1, 'h': 1, 'c': 1, 'o': 1, 'l': 1, 'd': 1}
{'I': 1, 't': 2, ' ': 5, 'w': 1, 'a': 2, 's': 1, 'b': 1, 'r': 1, 'i': 1, 'g': 1, 'h': 1, 'c': 1, 'o': 1, 'l': 1, 'd': 2}
{'I': 1, 't': 2, ' ': 5, 'w': 1, 'a': 3, 's': 1, 'b': 1, 'r': 1, 'i': 1, 'g': 1, 'h': 1, 'c': 1, 'o': 1, 'l': 1, 'd': 2}
{'I': 1, 't': 2, ' ': 5, 'w': 1, 'a': 3, 's': 1, 'b': 1, 'r': 1, 'i': 1, 'g': 1, 'h': 1, 'c': 1, 'o': 1, 'l': 1, 'd': 2, 'y': 1}
{'I': 1, 't': 2, ' ': 6, 'w': 1, 'a': 3, 's': 1, 'b': 1, 'r': 1, 'i': 1, 'g': 1, 'h': 1, 'c': 1, 'o': 1, 'l': 1, 'd': 2, 'y': 1}
{'I': 1, 't': 2, ' ': 6, 'w': 1, 'a': 3, 's': 1, 'b': 1, 'r': 1, 'i': 2, 'g': 1, 'h': 1, 'c': 1, 'o': 1, 'l': 1, 'd': 2, 'y': 1}
{'I': 1, 't': 2, ' ': 6, 'w': 1, 'a': 3, 's': 1, 'b': 1, 'r': 1, 'i': 2, 'g': 1, 'h': 1, 'c': 1, 'o': 1, 'l': 1, 'd': 2, 'y': 1, 'n': 1}
{'I': 1, 't': 2, ' ': 7, 'w': 1, 'a': 3, 's': 1, 'b': 1, 'r': 1, 'i': 2, 'g': 1, 'h': 1, 'c': 1, 'o': 1, 'l': 1, 'd': 2, 'y': 1, 'n': 1}
{'I': 1, 't': 2, ' ': 7, 'w': 1, 'a': 3, 's': 1, 'b': 1, 'r': 1, 'i': 2, 'g': 1, 'h': 1, 'c': 1, 'o': 1, 'l': 1, 'd': 2, 'y': 1, 'n': 1, 'A': 1}
{'I': 1, 't': 2, ' ': 7, 'w': 1, 'a': 3, 's': 1, 'b': 1, 'r': 1, 'i': 2, 'g': 1, 'h': 1, 'c': 1, 'o': 1, 'l': 1, 'd': 2, 'y': 1, 'n': 1, 'A': 1, 'p': 1}
{'I': 1, 't': 2, ' ': 7, 'w': 1, 'a': 3, 's': 1, 'b': 1, 'r': 2, 'i': 2, 'g': 1, 'h': 1, 'c': 1, 'o': 1, 'l': 1, 'd': 2, 'y': 1, 'n': 1, 'A': 1, 'p': 1}
{'I': 1, 't': 2, ' ': 7, 'w': 1, 'a': 3, 's': 1, 'b': 1, 'r': 2, 'i': 3, 'g': 1, 'h': 1, 'c': 1, 'o': 1, 'l': 1, 'd': 2, 'y': 1, 'n': 1, 'A': 1, 'p': 1}
{'I': 1, 't': 2, ' ': 7, 'w': 1, 'a': 3, 's': 1, 'b': 1, 'r': 2, 'i': 3, 'g': 1, 'h': 1, 'c': 1, 'o': 1, 'l': 2, 'd': 2, 'y': 1, 'n': 1, 'A': 1, 'p': 1}
{'I': 1, 't': 2, ' ': 7, 'w': 1, 'a': 3, 's': 1, 'b': 1, 'r': 2, 'i': 3, 'g': 1, 'h': 1, 'c': 1, 'o': 1, 'l': 2, 'd': 2, 'y': 1, 'n': 1, 'A': 1, 'p': 1, ',': 1}
{'I': 1, 't': 2, ' ': 8, 'w': 1, 'a': 3, 's': 1, 'b': 1, 'r': 2, 'i': 3, 'g': 1, 'h': 1, 'c': 1, 'o': 1, 'l': 2, 'd': 2, 'y': 1, 'n': 1, 'A': 1, 'p': 1, ',': 1}
{'I': 1, 't': 2, ' ': 8, 'w': 1, 'a': 4, 's': 1, 'b': 1, 'r': 2, 'i': 3, 'g': 1, 'h': 1, 'c': 1, 'o': 1, 'l': 2, 'd': 2, 'y': 1, 'n': 1, 'A': 1, 'p': 1, ',': 1}
{'I': 1, 't': 2, ' ': 8, 'w': 1, 'a': 4, 's': 1, 'b': 1, 'r': 2, 'i': 3, 'g': 1, 'h': 1, 'c': 1, 'o': 1, 'l': 2, 'd': 2, 'y': 1, 'n': 2, 'A': 1, 'p': 1, ',': 1}
{'I': 1, 't': 2, ' ': 8, 'w': 1, 'a': 4, 's': 1, 'b': 1, 'r': 2, 'i': 3, 'g': 1, 'h': 1, 'c': 1, 'o': 1, 'l': 2, 'd': 3, 'y': 1, 'n': 2, 'A': 1, 'p': 1, ',': 1}
{'I': 1, 't': 2, ' ': 9, 'w': 1, 'a': 4, 's': 1, 'b': 1, 'r': 2, 'i': 3, 'g': 1, 'h': 1, 'c': 1, 'o': 1, 'l': 2, 'd': 3, 'y': 1, 'n': 2, 'A': 1, 'p': 1, ',': 1}
{'I': 1, 't': 3, ' ': 9, 'w': 1, 'a': 4, 's': 1, 'b': 1, 'r': 2, 'i': 3, 'g': 1, 'h': 1, 'c': 1, 'o': 1, 'l': 2, 'd': 3, 'y': 1, 'n': 2, 'A': 1, 'p': 1, ',': 1}
{'I': 1, 't': 3, ' ': 9, 'w': 1, 'a': 4, 's': 1, 'b': 1, 'r': 2, 'i': 3, 'g': 1, 'h': 2, 'c': 1, 'o': 1, 'l': 2, 'd': 3, 'y': 1, 'n': 2, 'A': 1, 'p': 1, ',': 1}
{'I': 1, 't': 3, ' ': 9, 'w': 1, 'a': 4, 's': 1, 'b': 1, 'r': 2, 'i': 3, 'g': 1, 'h': 2, 'c': 1, 'o': 1, 'l': 2, 'd': 3, 'y': 1, 'n': 2, 'A': 1, 'p': 1, ',': 1, 'e': 1}
{'I': 1, 't': 3, ' ': 10, 'w': 1, 'a': 4, 's': 1, 'b': 1, 'r': 2, 'i': 3, 'g': 1, 'h': 2, 'c': 1, 'o': 1, 'l': 2, 'd': 3, 'y': 1, 'n': 2, 'A': 1, 'p': 1, ',': 1, 'e': 1}
{'I': 1, 't': 3, ' ': 10, 'w': 1, 'a': 4, 's': 1, 'b': 1, 'r': 2, 'i': 3, 'g': 1, 'h': 2, 'c': 2, 'o': 1, 'l': 2, 'd': 3, 'y': 1, 'n': 2, 'A': 1, 'p': 1, ',': 1, 'e': 1}
{'I': 1, 't': 3, ' ': 10, 'w': 1, 'a': 4, 's': 1, 'b': 1, 'r': 2, 'i': 3, 'g': 1, 'h': 2, 'c': 2, 'o': 1, 'l': 3, 'd': 3, 'y': 1, 'n': 2, 'A': 1, 'p': 1, ',': 1, 'e': 1}
{'I': 1, 't': 3, ' ': 10, 'w': 1, 'a': 4, 's': 1, 'b': 1, 'r': 2, 'i': 3, 'g': 1, 'h': 2, 'c': 2, 'o': 2, 'l': 3, 'd': 3, 'y': 1, 'n': 2, 'A': 1, 'p': 1, ',': 1, 'e': 1}
{'I': 1, 't': 3, ' ': 10, 'w': 1, 'a': 4, 's': 1, 'b': 1, 'r': 2, 'i': 3, 'g': 1, 'h': 2, 'c': 3, 'o': 2, 'l': 3, 'd': 3, 'y': 1, 'n': 2, 'A': 1, 'p': 1, ',': 1, 'e': 1}
{'I': 1, 't': 3, ' ': 10, 'w': 1, 'a': 4, 's': 1, 'b': 1, 'r': 2, 'i': 3, 'g': 1, 'h': 2, 'c': 3, 'o': 2, 'l': 3, 'd': 3, 'y': 1, 'n': 2, 'A': 1, 'p': 1, ',': 1, 'e': 1, 'k': 1}
{'I': 1, 't': 3, ' ': 10, 'w': 1, 'a': 4, 's': 2, 'b': 1, 'r': 2, 'i': 3, 'g': 1, 'h': 2, 'c': 3, 'o': 2, 'l': 3, 'd': 3, 'y': 1, 'n': 2, 'A': 1, 'p': 1, ',': 1, 'e': 1, 'k': 1}
{'I': 1, 't': 3, ' ': 11, 'w': 1, 'a': 4, 's': 2, 'b': 1, 'r': 2, 'i': 3, 'g': 1, 'h': 2, 'c': 3, 'o': 2, 'l': 3, 'd': 3, 'y': 1, 'n': 2, 'A': 1, 'p': 1, ',': 1, 'e': 1, 'k': 1}
{'I': 1, 't': 3, ' ': 11, 'w': 2, 'a': 4, 's': 2, 'b': 1, 'r': 2, 'i': 3, 'g': 1, 'h': 2, 'c': 3, 'o': 2, 'l': 3, 'd': 3, 'y': 1, 'n': 2, 'A': 1, 'p': 1, ',': 1, 'e': 1, 'k': 1}
{'I': 1, 't': 3, ' ': 11, 'w': 2, 'a': 4, 's': 2, 'b': 1, 'r': 2, 'i': 3, 'g': 1, 'h': 2, 'c': 3, 'o': 2, 'l': 3, 'd': 3, 'y': 1, 'n': 2, 'A': 1, 'p': 1, ',': 1, 'e': 2, 'k': 1}
{'I': 1, 't': 3, ' ': 11, 'w': 2, 'a': 4, 's': 2, 'b': 1, 'r': 3, 'i': 3, 'g': 1, 'h': 2, 'c': 3, 'o': 2, 'l': 3, 'd': 3, 'y': 1, 'n': 2, 'A': 1, 'p': 1, ',': 1, 'e': 2, 'k': 1}
{'I': 1, 't': 3, ' ': 11, 'w': 2, 'a': 4, 's': 2, 'b': 1, 'r': 3, 'i': 3, 'g': 1, 'h': 2, 'c': 3, 'o': 2, 'l': 3, 'd': 3, 'y': 1, 'n': 2, 'A': 1, 'p': 1, ',': 1, 'e': 3, 'k': 1}
{'I': 1, 't': 3, ' ': 12, 'w': 2, 'a': 4, 's': 2, 'b': 1, 'r': 3, 'i': 3, 'g': 1, 'h': 2, 'c': 3, 'o': 2, 'l': 3, 'd': 3, 'y': 1, 'n': 2, 'A': 1, 'p': 1, ',': 1, 'e': 3, 'k': 1}
{'I': 1, 't': 3, ' ': 12, 'w': 2, 'a': 4, 's': 3, 'b': 1, 'r': 3, 'i': 3, 'g': 1, 'h': 2, 'c': 3, 'o': 2, 'l': 3, 'd': 3, 'y': 1, 'n': 2, 'A': 1, 'p': 1, ',': 1, 'e': 3, 'k': 1}
{'I': 1, 't': 4, ' ': 12, 'w': 2, 'a': 4, 's': 3, 'b': 1, 'r': 3, 'i': 3, 'g': 1, 'h': 2, 'c': 3, 'o': 2, 'l': 3, 'd': 3, 'y': 1, 'n': 2, 'A': 1, 'p': 1, ',': 1, 'e': 3, 'k': 1}
{'I': 1, 't': 4, ' ': 12, 'w': 2, 'a': 4, 's': 3, 'b': 1, 'r': 4, 'i': 3, 'g': 1, 'h': 2, 'c': 3, 'o': 2, 'l': 3, 'd': 3, 'y': 1, 'n': 2, 'A': 1, 'p': 1, ',': 1, 'e': 3, 'k': 1}
{'I': 1, 't': 4, ' ': 12, 'w': 2, 'a': 4, 's': 3, 'b': 1, 'r': 4, 'i': 4, 'g': 1, 'h': 2, 'c': 3, 'o': 2, 'l': 3, 'd': 3, 'y': 1, 'n': 2, 'A': 1, 'p': 1, ',': 1, 'e': 3, 'k': 1}
{'I': 1, 't': 4, ' ': 12, 'w': 2, 'a': 4, 's': 3, 'b': 1, 'r': 4, 'i': 4, 'g': 1, 'h': 2, 'c': 3, 'o': 2, 'l': 3, 'd': 3, 'y': 1, 'n': 2, 'A': 1, 'p': 1, ',': 1, 'e': 3, 'k': 2}
{'I': 1, 't': 4, ' ': 12, 'w': 2, 'a': 4, 's': 3, 'b': 1, 'r': 4, 'i': 5, 'g': 1, 'h': 2, 'c': 3, 'o': 2, 'l': 3, 'd': 3, 'y': 1, 'n': 2, 'A': 1, 'p': 1, ',': 1, 'e': 3, 'k': 2}
{'I': 1, 't': 4, ' ': 12, 'w': 2, 'a': 4, 's': 3, 'b': 1, 'r': 4, 'i': 5, 'g': 1, 'h': 2, 'c': 3, 'o': 2, 'l': 3, 'd': 3, 'y': 1, 'n': 3, 'A': 1, 'p': 1, ',': 1, 'e': 3, 'k': 2}
{'I': 1, 't': 4, ' ': 12, 'w': 2, 'a': 4, 's': 3, 'b': 1, 'r': 4, 'i': 5, 'g': 2, 'h': 2, 'c': 3, 'o': 2, 'l': 3, 'd': 3, 'y': 1, 'n': 3, 'A': 1, 'p': 1, ',': 1, 'e': 3, 'k': 2}
{'I': 1, 't': 4, ' ': 13, 'w': 2, 'a': 4, 's': 3, 'b': 1, 'r': 4, 'i': 5, 'g': 2, 'h': 2, 'c': 3, 'o': 2, 'l': 3, 'd': 3, 'y': 1, 'n': 3, 'A': 1, 'p': 1, ',': 1, 'e': 3, 'k': 2}
{'I': 1, 't': 5, ' ': 13, 'w': 2, 'a': 4, 's': 3, 'b': 1, 'r': 4, 'i': 5, 'g': 2, 'h': 2, 'c': 3, 'o': 2, 'l': 3, 'd': 3, 'y': 1, 'n': 3, 'A': 1, 'p': 1, ',': 1, 'e': 3, 'k': 2}
{'I': 1, 't': 5, ' ': 13, 'w': 2, 'a': 4, 's': 3, 'b': 1, 'r': 4, 'i': 5, 'g': 2, 'h': 3, 'c': 3, 'o': 2, 'l': 3, 'd': 3, 'y': 1, 'n': 3, 'A': 1, 'p': 1, ',': 1, 'e': 3, 'k': 2}
{'I': 1, 't': 5, ' ': 13, 'w': 2, 'a': 4, 's': 3, 'b': 1, 'r': 4, 'i': 6, 'g': 2, 'h': 3, 'c': 3, 'o': 2, 'l': 3, 'd': 3, 'y': 1, 'n': 3, 'A': 1, 'p': 1, ',': 1, 'e': 3, 'k': 2}
{'I': 1, 't': 5, ' ': 13, 'w': 2, 'a': 4, 's': 3, 'b': 1, 'r': 5, 'i': 6, 'g': 2, 'h': 3, 'c': 3, 'o': 2, 'l': 3, 'd': 3, 'y': 1, 'n': 3, 'A': 1, 'p': 1, ',': 1, 'e': 3, 'k': 2}
{'I': 1, 't': 6, ' ': 13, 'w': 2, 'a': 4, 's': 3, 'b': 1, 'r': 5, 'i': 6, 'g': 2, 'h': 3, 'c': 3, 'o': 2, 'l': 3, 'd': 3, 'y': 1, 'n': 3, 'A': 1, 'p': 1, ',': 1, 'e': 3, 'k': 2}
{'I': 1, 't': 6, ' ': 13, 'w': 2, 'a': 4, 's': 3, 'b': 1, 'r': 5, 'i': 6, 'g': 2, 'h': 3, 'c': 3, 'o': 2, 'l': 3, 'd': 3, 'y': 1, 'n': 3, 'A': 1, 'p': 1, ',': 1, 'e': 4, 'k': 2}
{'I': 1, 't': 6, ' ': 13, 'w': 2, 'a': 4, 's': 3, 'b': 1, 'r': 5, 'i': 6, 'g': 2, 'h': 3, 'c': 3, 'o': 2, 'l': 3, 'd': 3, 'y': 1, 'n': 3, 'A': 1, 'p': 1, ',': 1, 'e': 5, 'k': 2}
{'I': 1, 't': 6, ' ': 13, 'w': 2, 'a': 4, 's': 3, 'b': 1, 'r': 5, 'i': 6, 'g': 2, 'h': 3, 'c': 3, 'o': 2, 'l': 3, 'd': 3, 'y': 1, 'n': 4, 'A': 1, 'p': 1, ',': 1, 'e': 5, 'k': 2}
{'I': 1, 't': 6, ' ': 13, 'w': 2, 'a': 4, 's': 3, 'b': 1, 'r': 5, 'i': 6, 'g': 2, 'h': 3, 'c': 3, 'o': 2, 'l': 3, 'd': 3, 'y': 1, 'n': 4, 'A': 1, 'p': 1, ',': 1, 'e': 5, 'k': 2, '.': 1}

          这样看起来比较费劲,可以引入pprint模块,这样就可以美观输出结果了,显得更直观、更优雅。

        输出的结果如下:
{' ': 13,
 ',': 1,
 '.': 1,
 'A': 1,
 'I': 1,
 'a': 4,
 'b': 1,
 'c': 3,
 'd': 3,
 'e': 5,
 'g': 2,
 'h': 3,
 'i': 6,
 'k': 2,
 'l': 3,
 'n': 4,
 'o': 2,
 'p': 1,
 'r': 5,
 's': 3,
 't': 6,
 'w': 2,
 'y': 1}
>>>

       小结一下:通过本章节的学习,掌握了关于字典方面的相关知识,字典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开发者可以把一些项(键)映射到另一些项(值),不像列表只包含一系列有序的值。字典中的值是通过方括号访问的,像列表一样。字典不使用整数索引,而是用各种数据类型如整型、浮点型或元组作为键,通过将程序中的值组织成数据结构,开发者可以创建真实世界事物的模型。字典和结构化数据的学习,让我认识到Python这类解释性语言显得更宽泛化,不像C或C++,不拘束于数据类型,不用考虑占用字节长度,提供了另一种编程思想。此次分享告一段落,与大家共勉。

网友:
字典列表字符串,看着相似

网友:
楼主分享的python技术知识非常详细,通俗易懂,对初学者学习python字典结构化数据帮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