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击穿为什么会导致开关电源打嗝

楼主:
开关电源从逆变器正负母线之间取电,现在逆变器上桥击穿断路,下桥击穿短路,而开关电源恰好是从这一相取的电,这样会什么会导致开关电源短路,不就是逆变器上桥臂承受了全部的母线电压吗,为什么会导致这种现象?

其次,我如果开关电源从母线取电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多路取电,整流之后的母校电源平均分布在各个逆变单元之上,如果多路取电会不会对开关电源造成影响?

网友A:
“开关电源从逆变器正负母线之间取电,现在逆变器上桥击穿断路,下桥击穿短路,而开关电源恰好是从这一相取的电,这样会什么会导致开关电源短路,不就是逆变器上桥臂承受了全部的母线电压吗,为什么会导致这种现象?”

问题感觉很诡异

既然逆变器的上桥臂击穿,上桥臂击穿

这情况,逆变器无法正常控制输出电压和电流,可能会导致严重的过流问题。

下桥臂击穿短路一定会影响着下桥臂的IGBT或二极管损坏,导致直流母线与负载之间形成短路的啊

网友A:
如果开关电源从损坏的逆变器相位取电,

既然是逆变器上桥臂和下桥臂的损坏,开关电源可能会面临异常高的电压或电流,导致开关电源内部电路短路或损坏,也是正常

网友A:
至于多路取电对开关电源的影响,

通常不会对开关电源影响,除非开关电源输入不在规定范围内,或者母线的电流承载能力不能满足多路取电的要求,开关电源到母线取电就不是个事。

既然称之为逆变器的母线,母线电流容量必须能够承载系统中的最大预期电流,母线电压的等级应与系统设计相匹配。

另外,比如所提到的逆变器是多大功率?1000瓦以下逆变器,还是1000瓦以上的,开关电源多大的

无图无真相无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从逆变器正负母线之间取电,现在逆变器上桥击穿断路,下桥击穿短路,而开关电源恰好是从这 ...

这个倒是没有立刻想清楚,忽略了负载对电路的影响,负载导致电源的正负极之间短接导致开关电源打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开关电源从损坏的逆变器相位取电, 既然是逆变器上桥臂和下桥臂的损坏,开关电源可能会面临异常高的 ...

后来使用可调直流源给电源板单独供电,电源板是完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于多路取电对开关电源的影响, 通常不会对开关电源影响,除非开关电源输入不在规定范围内,或者母线的 ...

500KW380V的逆变器,功率足够大,开关电源有三块双管正激的板子,每块板子至少500W,用于给逆变器散热器风扇提供48V10A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