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SIM做了一个晶闸管单相整流为什么正弦电压仿真不对呢?

楼主:
为什么输入端正弦电压信号变形成这样了,没有负半周期,搞不明白,是软件出问题了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软件出问题了还是什么原因?】

软件有没有问题不好说,你的仿真肯定有问题。

示波器仅使用了两个通道,A通道测量的是变压器初级电压,B通道测量的是变压器次级电压。你用的是多大容量、绕组多大额定电压的变压器?

晶闸管信号源G1,那是对地的吧?你的晶闸管阴极可没接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软件出问题了还是什么原因?】 软件有没有问题不好说,你的仿真肯定有问题。 示波器仅使用了两个 ...

理想变压器,这个例子完全是照着书上搬下来的,但是到我这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想变压器,这个例子完全是照着书上搬下来的,但是到我这就不行了

【这个例子完全是照着书上搬下来的,但是到我这就不行了】

可见完全照搬是不行的。

网友:
书上的例子不一定完整的!!! 这个我碰到过的。此前学习的时候碰到过书中代码讲解然后完全复刻发现报错根本不能用,检查几遍都没有哪里错漏,后来经指导才知道是本身书中的代码只是讲解用途并不完整,只是截取了其中的小部分,需要自己补齐。

还碰到过一次电路图设计,也是类似的情况,书中讲解的时候只把关键部分展示出来讲解,但是辅助但是又必须得一些电路位置却没有展示出来。同样也是自己老老实实按着学过的自己计算,设计了一次才确认补齐。

网友:
另外,仿真更是如此!你的仿真模型稍有偏差可能就谬以千里。即使完全一样,也可能因为模拟的参差而结果而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