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实现rom,仿真输出一直为x。求助..

楼主:
写了一个rom,写入数据,为什么仿真的时候输出一直为x啊,有没有大佬帮我看看救命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module rom( rst,clk,o_sine);
input clk;
input rst;   //复位信号
output  o_sine;
reg [7:0] o_sine;    //存储的数据位宽为8位
//parameter INIT_FILE = "../dat/ram_init.dat"reg [7:0] ROM [255:0];
parameter SINE_FILE = "sinABFull256x16Hex.txt"; //正弦波形数据
reg [7:0] sine_rom [255:0];       //存储器的深度为256

reg [7:0] cnt;
integer i;
initial
begin
$readmemh(SINE_FILE, sine_rom);
   for(i=0;i<256;i=i+1)
        $display("sine_rom[%d]= %h",i,sine_rom[i]);
end
always@(posedge clk,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o_sine<=8'b0;
cnt<=0;
end
else if(cnt<256)
begin
o_sine<=sine_rom[cnt];
cnt<=cnt+1;
end
else
cnt<=0;
end

endmodule

下面是测试代码

`timescale 1ns / 1ps
module rom_tb(  );
reg rst,clk;
wire [7:0] o_sine;
initial
begin
clk=0;
rst=1;      //低电平复位信号赋初始值1
#40 rst=0;
#60 rst=1;
end

rom rom_test(.rst(rst),.clk(clk),.o_sine(o_sine));
always #1 clk=~clk;    //时钟周期为2ns
endmodule

网友A:
现象:仿真输出一直为x。

原因:在rom.v中,指定了仿真初始化文件为sinABFull256x16Hex.txt;但是你的仿真工程并没有该文件,或者该文件的路径有问题导致初始化失败。

parameter SINE_FILE = "sinABFull256x16Hex.txt"; //正弦波形数据

解决办法:添加初始化文件sinABFull256x16Hex.txt,需要注意路径。如果是Vivado仿真,文件默认路径是“project_1/project_1.sim/sim_1/behav/xsim/sinABFull256x16Hex.txt”。

我这边使用一组递增数初始化rom,得到的仿真波形(三角波)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象:仿真输出一直为x。 原因:在rom.v中,指定了仿真初始化文件为sinABFull256x16Hex.txt;但是你的仿 ...

解决啦,就是初始化文件没有放在modelsim文件里,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