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Python编程快速上手(第2版)》阅读心得6、文件操作(2)

楼主:
上一篇已经学习了一部分文件操作相关的处理方法,本次学习更多文件相关的内容。

1、处理绝对路径和相对路径

pathlib模块提供了检查文件路径是否为绝对路径的方法。

该方法就是is_absolute()方法,如果是绝对路径则返回True,否则返回False。

另外,还可以将相对路径转换为绝对路径,上面的xiaopeng是相对路径,可以将它转换为绝对路径,如下:

2、取得文件路径的各部分

Windows操作系统下的文件结构如下:

可以通过Path对象的一些方法访问这些内容,例子如下:

较老的os.path模块也有处理文件路径相关的函数,但是还是建议尽量用pathlib里面处理文件路径的相关方法。

3、查看文件大小和内容

os.path模块提供了一些函数用于查看文件的字节数以及给定文件夹中的文件和子文件夹。

1)调用os.path.getsize(path)将返回path参数中文件的字节数;

2)调用os.listdir(path)将返回文件名字字符串的列表,包含path参数中的每个文件;

来个例子:

4、检查路径的有效性

如果提供的路径不存在,许多python函数就会崩溃并报错。好在path对象有一些方法来检查给定的路径是否存在,以及是文件还是文件夹。

1)如果该路径存在,调用exists()将返回True,否则返回False;

2) 如果该路径存在而且是一个文件,调用is_file()将返回True,否则返回False;

3) 如果该路径存在而且是一个文件夹,调用is_dir()将返回True,否则返回False;

例子如下:

5、文件读写过程

python中读写文件的步骤:

1)调用open()函数,返回一个File对象;

2)调用File对象的read()或write()方法;

3)调用File对象的close()方法,关闭该文件;

6、读文件

读文件可以使用read()函数读整个文件,或者使用readlines()函数读整个文件为一个列表中,列表中的每个元素就是一行的字符串。

来看个列子:

使用read()读取:

使用readlines()读取:

7、写文件

写文件使用write()函数,用与将字符串写入到文件中,可以选择覆盖写(使用‘w’参数)或者在文件末尾插入写(使用‘a’参数)。

看个例子:

总结以下,Python提供的文件操作的一些方法还是蛮重要的,在实际应用中能灵活应用这些文件接口基本上能满足日常需要了。

后面还有更高级的文件处理接口,例如pdf,excel等等。

网友:
是的,Python提供的文件操作在实际应用中能灵活应用这些文件接口基本上能满足日常需要了。

网友A:
再次学习学习、巩固巩固。。。。。。。

嗯嗯,还有高级的文件处理方式,针对Excel和CSV,Dat、pdf等各类扁平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次学习学习、巩固巩固。。。。。。。 嗯嗯,还有高级的文件处理方式,针对Excel和CSV,Dat、pdf等各类 ...

是的,本书后面都会有讲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本书后面都会有讲解

期待兄台赶紧再次奉献精彩解读!。。。。。。

期待i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期待兄台赶紧再次奉献精彩解读!。。。。。。 期待ing。。。。。

会的会的,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