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原理图中这几个nt是什么意思

楼主:
电源原理图中这几个nt是什么意思

网友:
用焊盘连接吧

网友A:
可能是表示将两个原本不相连的网络在某个位置连接起来

网友B:
这个得对照PCB看,才能知道画图者的意图。

网友:
看着像这个元件的编号。就和U1 U2一样吧

网友:
蹲一个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表示将两个原本不相连的网络在某个位置连接起来

不相连的网络在某个位置连接起来吗

这个地方是相连啊

网友:
有原始的原理图文件没?点进去看看属性是啥,搞不好就是个标注或者测试点呢

网友:
具体目的要看情况。我们这边画图纸的时候有时候也会用到NT,一般是0欧电阻或者留位置但是实际可能不贴元件,用于测试等需求

网友:
这个也不是测试点标记,测试点有专门的符号。短路跳线也不像,具体还真的得看它的PCB是怎么画的。单从原理上分析,感觉这个更像是磁珠的示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得对照PCB看,才能知道画图者的意图。

网友:
没看出来,你这是什么软件什么版本。

网友:
同一线路不同网络名之间短接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