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汽车电机控制器(MCU)

楼主:
电机控制器,作为电动汽车的核心部件之一,是汽车动力性能的决定性因素。它从整车控制器获得整车的需求,从动力电池包获得电能,经过自身逆变器的调制,获得控制电机需要的电流和电压,提供给电动机,使得电机的转速和转矩满足整车的要求

电机控制器是连接电机与电池的神经中枢,用来调校整车各项性能,足够智能的电控不仅能保障车辆的基本安全及精准操控,还能让电池和电机发挥出充足的实力

一.组成

电机控制器分为低压、高压两部分,低压部分包括输入/输出接口电路、控制主板、运算器、存储器、传感器等;高压部分包括IGBT模块、驱动主板、超级电容、放电电阻、直流高压插接器、UVW插接器等

电机控制器壳体内有水道,壳体外有进、出水管接头。散热器下方的出水管连接水泵,水泵将冷却液送入电机控制器,冷却IGBT元件,然后流入电机,再流回散热器上方的回水管

上层元器件

下层元器件

二.各元器件的作用

(1)输入/输出接口电路,负责外部输入信号与控制主板转换连接,负责控制主板输出信号与外部转换连接

(2)控制主板,与VCU通信,对旋变传感器供电,对旋变信号分析,控制IGBT,监测高压直流母线电流,监测IGBT模块温度,监测高压插头连接情况

(3)驱动主板,接受控制主板指令,控制每只IGBT开通或断开

(4)IGBT(绝缘栅双极晶体管),将直流电转换成三相交流电并且变频,控制电机转速和转动方向,车辆减速时回收能量,将三相交流电转换成高压直流电,对动力电池充电

(5)超级电容,超级电容与高压直流母线并联,作用是在电机启动时保持电压稳定

三.原理

通过逆变桥调制输出正弦波来驱动电机,多合一的控制器包括配电回路。为集成控制器各部分提供配电,如TM(电力变压器)接触器、熔断器、电空调回路供电、电除霜回路供电等

IGBT驱动回路:接收控制信号,驱动IGBT并反馈状态,提供电压隔离以及保护

辅助电源:为控制电路提供电源,为驱动电路提供隔离电源

DSP电路:接收整车控制指令,并提供反馈信息,检测电机系统传感器信息,根据指令传输电机控制信号

结构与散热系统:为电机控制器提供散热,提供控制器安装支持,提供控制器安全防护

四.功能

(1)控制电机正反转,电机正转车辆前进,电机反转车辆倒车

(2)控制速度,按照驾驶员指令执行加速、匀速、减速等

(3)控制爬行,挂D挡或R挡,抬开制动踏板,不踩加速踏板,车辆缓缓行驶

(4)能量回收,也称动能回馈,此时电动机转变为发电机

(5)通信功能,通过CAN总线与其他控制单元和网关通信

(6)故障诊断,当自诊断异常时存储故障码,同时发送给VCU

(7)保护功能,保护电机控制器、驱动电机、动力电池不超过工作温度极限

(8)驾驶保障,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增加防抖功能,保证行车的舒适性

网友:
大功率水冷的驱动器也是类似,不过防水要做好,否则如果水冷箱漏水就完了

网友:
电机控制器,作为电动汽车的核心部件之一,是汽车动力性能的决定性因素。它从整车控制器获得整车的需求,从动力电池包获得电能,经过自身逆变器的调制,获得控制电机需要的电流和电压,提供给电动机,使得电机的转速和转矩满足整车的要求

网友:
赞一个,图文并茂,很不错,感谢分享,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