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st实战》如何解释CHIP-8操作码

楼主:
对CPU来说,能够解释具体的操作码(例如0x8014)是很重要的。对于CHIP-8操作码的解释过程如下:

CHIP-8操作码是u16类型的值,由4个部分组成。每个组成部分是半个字。因为在Rust中没有表示4位的类型,所以把u16的值拆分为4个部分是有点儿费事的。

如上图所示,比如0x73EE 解释:把0xEE 加载到寄存器3 汇编如:LDR R3 #238

网友A:
哎呀大哥,这是对操作码进行解码了?机器码的含义不大知悉哦。

最高位的Hex,从0~F表示啥意思?要看CHIP-8操作码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呀大哥,这是对操作码进行解码了?机器码的含义不大知悉哦。 最高位的Hex,从0~F表示啥意思?要看CHIP ...

对的,这样就对CPU的操作会读得懂,不用翻译为汇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