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变压器触发可控硅的电路,这个脉冲变压器参数该咋设计呢?

楼主:
只做过反激式开关电源的变压器设计,那个磁芯选择有AP法什么的,需要知道初级电流,钳位电压,反射电压等等,这种电路电流这么小,可控硅触发电压1.2V左右,触发电流80mA,想了解脉冲变压器怎么选型或者设计,VCC5准备24V供电。

网友A:
第一,脉冲变压器选择主要参数也是伏秒积,开关电源变压器你会设计,那么这个脉冲变压器参数很好理解。

网友:
第二,这个脉冲变压器你开始可以选成品的,比如北京有个创四方,或者衍生的其它四方,都有脉冲变压器

网友A:
第三,不大清楚你这个可控硅参数,接触过150A/600V的管子,Vgk不应该这么低,电流不应该这么小。

网友:
二楼图中使用了一个P沟MOS管,不知道为什么用P沟管。P沟管比同样耐压同样电流容量的N沟管要贵,为什么不用N沟管?

网友B:
触发可控硅,不要按照1.2V80mA设计,而应该将电压电流都放数倍的余量,但不超过该可控硅触发的最大允许值(最大允许值可以在datasheet中查到)并留有足够余量。

网友:
三楼 呜呼哀哉 说得对,触发可控硅的脉冲变压器的设计和开关电源变压器设计的方法是一样的。而且,允许较大的误差。

网友:
查你所使用的可控硅datasheet,应该还有个最小触发脉冲宽度的参数。这个脉冲的实际宽度,在二楼图中是由DBCTL信号控制的(猜想这是单片机之类提供的信号)。设计触发脉冲变压器,首先你要知道DBCTL信号是多宽。DBCTL信号应该比可控硅最小触发脉冲宽度大,至少大数倍,但必须小于可控硅控制的交流半个周期。

三楼 呜呼哀哉 所说“伏秒积”里面的“秒”,就是触发脉冲的实际宽度。

网友B:
10楼回复,落下了一点:2楼电原理图,变压器T2初级次级相位相反(类似于反激开关电源的变压器)。这样联接的话,可控硅是在P沟MOS管关断瞬间得到触发脉冲,而不是P沟MOS管导通瞬间得到触发脉冲。因为不知道PC7型号,所以不知道PC7外围信号DBCTL与P沟MOS管的相位关系。如果DBCTL为低时P沟MOS管导通,且变压器确实采用图中这样的同相端联接方式,那么可控硅触发脉冲宽度就不是由DBCTL信号宽度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三,不大清楚你这个可控硅参数,接触过150A/600V的管子,Vgk不应该这么低,电流不应该这么小。

晶闸管规格书在这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触发可控硅,不要按照1.2V80mA设计,而应该将电压电流都放数倍的余量,但不超过该可控硅触发的最大允许值( ...

我查的datasheet最大允许值就是这两个,不对的话麻烦老师纠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0楼回复,落下了一点:2楼电原理图,变压器T2初级次级相位相反(类似于反激开关电源的变压器)。这样联 ...

好的老师,这边变压器极性应该写错了,找到北京创四方的产品介绍了,研究一下选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查的datasheet最大允许值就是这两个,不对的话麻烦老师纠正

你的datasheet中标注触发电流最小8mA,最大80mA,触发电压最大1.3V(表2)。这些是可控硅门极触发的参数,不是门极不损坏的允许最大值。你的触发电路,应该保证不触发时门极电流远小于8mA,最好为零。门极不损坏的电流最大值在datasheet中有标注(表1第6行),为8A(20us脉冲),门极最大损耗功率为1W。门极最大反向电压为5V。那么你设计触发电流就应该大于80mA,可以设计为数倍,例如400mA,但绝对不能超过8A。电压则可以取3~4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查的datasheet最大允许值就是这两个,不对的话麻烦老师纠正

VCC5可以用板子上现成的直流电源,例如12V,原则是方便。这个直流电源应保证PC7正常工作,其次才考虑T2。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老师,这边变压器极性应该写错了,找到北京创四方的产品介绍了,研究一下选型

用现成的触发变压器比较方便,但仍然需要检查购买的触发变压器参数是否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查的datasheet最大允许值就是这两个,不对的话麻烦老师纠正

你可能没有注意到该可控硅datasheet中表1和表2的区别。表1是该可控硅各项最大允许值,表2是该可控硅性能参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第一,脉冲变压器选择主要参数也是伏秒积,开关电源变压器你会设计,那么这个脉冲变压器参数很好理解。

请问开关电源设计时考虑的因素有哪些?伏秒平衡率还有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开关电源设计时考虑的因素有哪些?伏秒平衡率还有什么?

【请问开关电源设计时考虑的因素有哪些?伏秒平衡率还有什么?】

没有【伏秒平衡率】这个量。

开关电源设计时考虑的因素,至少几十项,仅仅是磁介质特性就有十几项,岂是一个帖子能说清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开关电源设计时考虑的因素有哪些?伏秒平衡率还有什么?

确实没有伏秒平衡率这个说法,通常都是讲伏秒积的,这个值继续推导就电感电流每个周期是否能回到一个最终的平衡值。开关电源很难的,总的方向在于环路响应稳定性和速度,细节上开关管、二极管、变压器等的参数,每个都很复杂,每个都很重要,相互影响。考虑批量的成本控制,就更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datasheet中标注触发电流最小8mA,最大80mA,触发电压最大1.3V(表2)。这些是可控硅门极触发的参数 ...

老师,这边有个电压值VGT_MAX=1.3V,这个MAX不是说该晶闸管触发电压必须小于1.3V吧?3,4V也可以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这边有个电压值VGT_MAX=1.3V,这个MAX不是说该晶闸管触发电压必须小于1.3V吧?3,4V也可以触发? ...

【这个MAX不是说该晶闸管触发电压必须小于1.3V吧?】

这个MAX是说,如果某个该型号晶闸管在触发电压达到1.3V时还没有触发,那么这个管子不合格。

可以说“该晶闸管触发电压必须小于1.3V”,不过这是厂家的规定,即他们生产的这种管子触发电压小于1.3V。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这边有个电压值VGT_MAX=1.3V,这个MAX不是说该晶闸管触发电压必须小于1.3V吧?3,4V也可以触发? ...

你再看看该管子的datasheet,这是表3,是电气特性参数,不是允许绝对最大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这边有个电压值VGT_MAX=1.3V,这个MAX不是说该晶闸管触发电压必须小于1.3V吧?3,4V也可以触发? ...

通常在设计触发电路时,总要令电路施加到管子上的触发电压大于1.3V,通常是数倍余量,这是为了保证当环境温度变化、工作电流变化……时,管子仍然可以可靠被触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datasheet中标注触发电流最小8mA,最大80mA,触发电压最大1.3V(表2)。这些是可控硅门极触发的参数 ...

想问一下,VGM就是门极反向峰值电压是指什么?门极触发电压最大5V?这个反向该怎么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VGM就是门极反向峰值电压是指什么?门极触发电压最大5V?这个反向该怎么理解?

你是用变压器去触发晶闸管,对不?

变压器不能传输直流,对不?

所以,用变压器去触发晶闸管,给了晶闸管一个正向脉冲之后,变压器一定会给晶闸管门极一个反向脉冲。这个反向脉冲的电压-时间乘积必定与正向脉冲的电压-时间乘积相等,结果就是变压器次级在一个周期内总的电压-乘积为零。

26楼表2最后一行说的就是:施加到晶闸管门极上的这个反相脉冲,幅度不能超过5V。实际上,厂家的这个规定是留出很大余量的。如果施加到这么大功率晶闸管门极上的脉冲宽度仅几十微秒,即使电压达到10V晶闸管也不会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