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边驱动

楼主:
请问大家,目前国产高边驱动都有哪些厂家。

网友:
纳芯微的NSI6602是高压隔离半桥驱动芯片

纳芯微肯定算一个

广州立功、和上海贝岭都有

网友:
士兰微的SDH2104可以用在高边驱动,应用框图和注意事项参考下图

网友:
我们代理的纯国产高边厂家,亚成微电子和稳先微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