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河电气,高精度电流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
      银河电气的磁通门电流传感器,属于直流电流变换器(Direct Coupled Current Transformer,DCCT)的一种,是新一代的隔离测量电流的装置,可以测量直流、交流、或脉冲电流。除具备隔离测量的优点外,它还具备测量动态范围宽、测量精度极高、频带宽、响应速度快、基本不受温度等外部环境影响等一系列显著的优点。与上代霍尔电阻式电流传感器相比,其在性能上有了质的提升。

       普乐锐思(简称PEC)传感器的基本原理基于新型磁调制式零磁通技术,通过驱动反馈电流来补偿母线电流对磁环的影响,实现测量磁环内的零磁通状态,实现近乎理想的母线电流-输出电流变比。工作原理框图见图1。

图1 工作原理框图

图1中,工作原理基于磁-电转换,依赖于磁材料的强非线性。众所周知,根据麦克斯韦方程组,直流电流产生的静磁场没有可测的电效应,如果是线性系统,则系统的输出与输入电流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即线性系统不可能通过磁通感应测量直流电流。

非线性系统可以在输入的直流电流和输出之间建立联系。由于直流电流没有可测的电效应,为使系统能够“动”起来,首先需要构造一个交变电流Iac与直流输入电流Idc叠加,它们共同作用在非线性的磁材料上,即“磁调制”过程。设系统的响应函数为(Idc+Iac),它是一个非线性方程,为简单起见,这里仅考虑到二次项,忽略更高阶,即形式为:

公式(1)     f(x)=ax+bx2

“调制”过程可表述为:

公式(2)

f(Idc+Iac)=a(Idc+Iac)+b(Idc+Iac)2

=(a Idc +b Idc2)+(aIac+ b Iac2+2b Idc ·Iac)

由于直流电流没有可测电效应,公式(2)中的前一部分没有作用,即等于0,仅保留作用项:

    公式(3)

    f(Idc+Iac)=a Iac+ b Iac2+2b Idc ·Iac

请注意公式(3)中的最后一项2b Idc ·Iac,该项体现了直流电流的影响,即通过调制,非线性系统可以对直流电流做出响应;且非线性越强,即系数b越大,直流响应越强。如果是线性系统,系数b=0,则不会响应直流电流。这就是为什么必须采用非线性系统的原因,幸运的是,磁材料本身的B-H特性就是强非线性的。

上述非线性系统的输出,不但包含了有用的直流电流信息,也包含了不需要的“调制”交流电流信息,整个系统的响应设计为与“调制”交流电流无关。即需要一个“解调”过程将不需要的“调制”交流电流信息去掉,即去掉项a Iacb Iac2,还要将项2b Idc ·Iac中的Iac化为常数。最终形式为:f(Idc+Iac)=aIdc

图1中的“DCStim & Sense”部分代表直流电流激励和感应,包含“调制”过程。采用两个反激的磁心可抵消公式(3)中的aIac项。“SignalCondition”部分包含“解调”部分,解调部分需要低通滤波器配合,用以去掉公式(3)中的bIac2项。这会造成DC支路信号带宽较低,此支路主要响应直流和低频交流输入。

为拓展带宽,引入AC支路,即第三个磁心“AC Sense”,中高频交流电流输入主要靠此支路感应。“SignalCondition”部分的输出经过功放(PA)电路放大,输出电流Iout,抵消掉输入电流Iin产生的磁通,平衡时达到零磁通状态,即Iin-Iout·NS=0,也即

公式(4)   Iin: Iout = NS:1

输入-输出电流之比等于线圈匝比,与其他因素,如温度变化等无关。公式(4)不仅对直流成立,对一定频率范围内的交流电流同样成立,响应频率可实现百kHz~MHz量级。因此,传感器具备宽频工作特性,工作频率可从直流一直到MHz量级。

由于磁通几乎被完全封闭在环形铁芯中,有效磁导率非常高,漏磁非常少,加上系统很高的开环环路增益,公式(4)在很高的精度上成立,一般可达10-6量级。这样的高精度带来多方面的好处,一是电流测量动态范围非常宽,单一传感器可从mA量级一直覆盖到kA量级;二是可以实现非常大的电流变比,Ns取值可高达1000~10000或更高。

另一方面,磁通状态受电流母线的相对位置、温度、外部电磁干扰等环境影响非常轻微,一般在10-6量级附近。

输出电流信号Iout可通过高精度负载电阻RM转换为电压V= Iout·RM,便于进行测量。

上述工作过程基于零磁通状态,即正常工作状态。若异常状态下,如已存在输入电流情况下传感器后上电、输入电流超过传感器可补偿的范围、或其他情况,导致磁材料处于完全饱和状态,此时系统不响应任何输入,包括直流或交流输入。

此时,传感器完全无法工作,且无法从异常状态自动退出。“Auto Recovery Logic”电路实时监测传感器的工作状态,当它监测到异常状态时,接管系统工作,电路进入扫描状态,试图寻找零磁通状态。一旦扫描到零磁通状态,其退出工作,将控制权交回,此时电路工作再正常状态。没有“Auto Recovery Logic”电路的传感器,工作是脆弱的、不可靠的。

综上所述,银河电气新型原理的电流传感器具备最高的性能和稳定性,且具备广泛的适应性,是您高精度测量的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