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C51 LED流水灯时,自己写了一段代码,其中有一句软件不执行,直接跳过了。

楼主:
#include <REGX52.H>

unsigned char LEDNum;    //定义一个无符号字符型变量LEDNum

/*定义一个无符号整型n,可以设置任意延时时常,基于1ms延时的倍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while(n--)
    {
        i = 2;
        j = 239;
        do
        {
            while (--j);
        } while (--i);
    }
}

/*主函数*/
void main()
{
    LEDNum=0x01;
    while(1)
    {
        if(LEDNum>=0x81)
            LEDNum=0x01;
        else
        {
            LEDNum<<1;
            P2=~LEDNum;
            Delay(500);
        }
    }
}

本意是:定义了一个无符号型字符LEDNum,初始赋值0000 0001,然后条件语句判断,如果LEDNum大于1000 0001时,就重新赋值0000 0001,如果没到1000 0001时,执行LEDNum<<1,左移一位,但是这句我在单步执行时发现被忽略了,没被执行,所以最终结果也不对,还请高手帮忙指出问题原因,本人新手,万分感激

网友:
被编译器优化了,关闭优化就可以执行。

网友:
加个断点试一下,根绝应该不会不执行啊

网友A:
谢谢各位,问题找到了,应该写成:LEDNum=LEDNum<<1;LEDNum只是左移了一位,左移之后不重新对LEDNum赋值的话,LEDNum这个值一直保持不变,所以就被优化了,改成赋值语句后,就没问题了,可以执行了。非常感谢

网友:
积累经验。。。。。持续精进!!!

网友B:
无符号LEDNum=0x01一直左移,最大值为0x80,怎么可能大于等于0x81?问题就出在这里。当达到了0x80,再左移就是0了,所以最后LEDNum一直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符号LEDNum=0x01一直左移,最大值为0x80,怎么可能大于等于0x81?问题就出在这里。当达到了0x80,再左移 ...

非常感谢您,醍醐灌顶!后面改过来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无符号LEDNum=0x01一直左移,最大值为0x80,怎么可能大于等于0x81?问题就出在这里。当达到了0x80,再左移 ...

我今天在学习按键控制LED亮灭代码时,用的if...else...语句,代码如下:

void main()
{
    while(1)
    {
        if(P3_0==0)
        {
            Delay(20);
            while(P3_0==0);
            Delay(20);
            P2_0=~P2_0;
        }
//        else
//            P2_0=P2_0;
    }
}

在执行时发现加上最后else语句时,按键按下去控制不了LED亮灭,P2_0的状态一直不变,反倒是去掉else语句,反而就正常了!还请指导下,这是为啥?if后面难道不接else语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在学习按键控制LED亮灭代码时,用的if...else...语句,代码如下: void main() {    ...

这个问题还请了解的告知下,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问题找到了,应该写成:LEDNum=LEDNum<<1;LEDNum只是左移了一位,左移之后不重新对LEDNum赋 ...

LEDNum<<=1; LEDNum=LEDNum<<1;应该一样吧。你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还请了解的告知下,非常感谢

P3_0的状态为1时,会执行P2_0=P2_0,这里改为P2_0=~P2_0,就可以反转电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Num<<=1; LEDNum=LEDNum<<1;应该一样吧。你试试。

LEDNum<<=1跟LED=LEDNum<<1确实是一样的,我之前写成了LEDNum<<1,没有加“=”,编译时这句老是被程序优化掉不执行,改为LEDNum<<=1,确实就可以了。学习啦,非常感谢,原来是我语法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P3_0的状态为1时,会执行P2_0=P2_0,这里改为P2_0=~P2_0,就可以反转电平了

我那段代码的想法就是,P3_0状态为1时,P2_0状态保持不变,当P3_0状态为0时,P2_0状态翻转。执行结果发现else那句加上后,状态不能翻转了,P2_0一直保持状态不变。去掉else语句后,就可以正常翻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