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原理怎么变压方波?

楼主:
在PSIM仿真逆变电路,输出接一个非理想变压器,逆变电路采用方波调制,输出波形是一个理想的方波,就这样的波形直接接在变压器的原边,为什么副边也能够有输出波形?我的疑问是,对于方波的每一段,都是一段恒定电压波形,变压器不是对恒定电压没有作用吗,但是这样连接仍然会有波形是什么原理?可以详细解释解释吗?

网友:
【变压器不是对恒定电压没有作用吗,但是这样连接仍然会有波形是什么原理?】

【恒定电压】或者叫直流电压,是指从盘古开天地直到如今都没有变化的电压。这样的【恒定电压】并无频率可言。你施加到你的那个变压器上的是具有一定频率的方波,这样的具有一定频率的方波自然不是【恒定电压】。

网友A:
当然,具有一定频率的波,无论是什么样的波形,能够被变压器所传递,仍然是需要一些条件的。这些需要学习磁路磁介质方面的知识,恐怕你还不具备,所以也没办法讲清楚,只能告诉你一些结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具有一定频率的波,无论是什么样的波形,能够被变压器所传递,仍然是需要一些条件的。这些需要学习磁 ...

哪些方面的知识,是电机学还是物理学?

网友:
仿真逆变电路,输出接一个非理想变压器,因为是仿真,所以有非理想变压器

在实际中,变压器不仅有理想情况,还有非理想情况。

非理想变压器情况就是一些实际参数,如漏磁、铜损、铁损等,这些参数会影响变压器的性能。

网友:
当在软件仿真中用非理想变压器时,主要是模拟分析这些参数会对变压器的输出产生影响,,

就有了,所谓的非理想变压器在方波输入信号的作用下,会在副边产生输出波形的这么个情况

电源仿真就是这样虚虚实实,真真假假,,,,

网友:
也要考虑方波的频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些方面的知识,是电机学还是物理学?

【哪些方面的知识,是电机学还是物理学?】

普通物理,电路基础,电机学。

网友:
变压器要学好也挺难的,不但要学好电磁学,还要有大量的实践经验。

网友:
在PSIM仿真中,当逆变电路采用方波调制并输出一个理想的方波到非理想变压器的原边时,副边仍然能够有输出波形的原因主要基于电磁感应的基本原理和变压器的工作原理。

首先,理想变压器是基于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工作的,即变化的磁场会在导体中产生电动势。在实际情况中,变压器不可能是完全理想的,但非理想变压器的工作原理仍然基于这一基本定律。

当方波信号被加在变压器的原边时,它会在变压器的原边绕组中产生一个交变的电流。这个电流会在变压器的铁芯中产生一个交变的磁场。由于变压器的铁芯和绕组设计,这个磁场会穿过变压器的副边绕组。

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当磁场在副边绕组中发生变化时,它会在副边绕组中产生一个感应电动势。这个感应电动势会在副边绕组中形成一个电流,这个电流就是变压器的输出。

虽然变压器是非理想的,存在漏电感、磁通泄漏等现象,但这些现象并不会完全阻止变压器的工作。相反,它们只是会引入一些额外的损耗和失真。因此,尽管输出波形可能不是完全理想的方波,但副边仍然能够有输出波形。

此外,PSIM仿真软件通常会考虑这些非理想因素,并试图在仿真中模拟它们的影响。因此,在PSIM仿真中,即使你使用的是非理想变压器模型,你仍然应该能够看到副边有输出波形。

网友:
在变压器的输入接三角波,输出就是方波。

非常简单,条件是变压器的带宽必须足够,否则边角被吸收了!

网友C:
变压器的基本理论就是电磁场的基本理论的实际运用之一:即变化的电磁场的相互转换。

频率再低的方波,总有波动的那一时刻,而且方波的变化率更大,感应更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的基本理论就是电磁场的基本理论的实际运用之一:即变化的电磁场的相互转换。 频率再低的方波,总 ...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前提条件是我在变压器原边输入的方波频率很高,几百到几千赫兹,虽然他频率很高但是也有一个上升下降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按照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电生磁在升电,就会在副边产生很高的电压,因为变化速率很快;但是在维持不变的这段时间,例如在输入低电平和输入高电平的这段时间,磁通没有变化,不会有感应电动势生成,只会在原有磁通上保持(这是理想变压器的情况,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非理想变压器上副边在这一段时间电压会有一个较缓的下降趋势(有点像带齿的那种波形,不太好描述,像城墙的那种高低波形,但是每一个高电平从左到右都是略微降低的),这是什么原理能够详细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