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32F103RCT6 GPIO输出输入 输出最大速度设置不同出现BUG的问题

楼主:
测试的输出IO口有 PA4  PA5 PA6  PA7 PC4 PC5 PB0 PB1 PB2 PB10 PB11 PB12 PB13 PB14

输出IO口 全部设置初始低电平 推挽输出 下拉模式 输出最大速度作为观测变量测试的

输入IO口有 PA12 PA11 PA10 PA9 PA8 PC9 PC8 PC7

输入IO口全部设置 下拉模式

低速模式 输出口输出经过一个1k电阻到另一个输入口全部正常通过 输入高电平能接收到高电平

中速模式  PC4 PC5输出高电平 PA10没获取到高电平

高速模式 PB2 PB10输出高电平 PA9 PB11 PB12输出高电平 PA8

使用的是STM32CubeMx工具直接生成代码

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BUG

网友:
这个是描述的电路图 2个IO一个输出一个输入 中间加个1k电阻

网友A:
如果把1K电阻去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把1K电阻去了呢

不知道 没试过 不过1k电阻3.3v应该够吧 我并不是全部输出高电平  然后另一边再去ReadPin的

而是输出端第一个输出一个高电平 输入端读取电平 然后输出端第一个再输出低电平

再输出端第二个输出一个高电平 输入端读取电平 然后输出端第二个再输出低电平

再输出端第三个输出一个高电平 输入端读取电平 然后输出端第三个再输出低电平

以此类推

应该不会出现电源不够用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把1K电阻去了呢

这是用到的部分代码

for(i=0; i<ucSetWireNum; i++){

HAL_GPIO_WritePin(gpioOutPorts[i], gpioOutPins[i], GPIO_PIN_SET);

HAL_Delay(100);

if(HAL_GPIO_ReadPin(gpioInPorts[i], gpioInPins[i]) == GPIO_PIN_SET){

printf("\n输出%d和%d导通!", i, i);

}

HAL_GPIO_WritePin(gpioOutPorts[i], gpioOutPins[i], GPIO_PIN_RESET);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 没试过 不过1k电阻3.3v应该够吧 我并不是全部输出高电平  然后另一边再去ReadPin的 而是 ...

那你设置输出端为上拉呢。话说你这是要做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设置输出端为上拉呢。话说你这是要做什么?

测试线材两端是否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设置输出端为上拉呢。话说你这是要做什么?

我用低速模式能实现我的功能

我是想搞明白 为什么中高速模式 部分io会出现问题

是芯片问题还是什么其他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低速模式能实现我的功能 我是想搞明白 为什么中高速模式 部分io会出现问题 是芯片问题还是什么 ...

有可能不同速度内部设置有所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试线材两端是否导通

1K电阻是模拟线材的阻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K电阻是模拟线材的阻抗吗?

1k电阻是用来限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不同速度内部设置有所不同。

我的描述中

中速模式  PC4 PC5输出高电平 PA10没获取到高电平

高速模式 PB2 PB10输出高电平 PA9 PB11 PB12输出高电平 PA8

PC4 PC5输出中速模式不正常

PA10是输入脚 没有做改变 应该没问题

PB2 PB10 PB11 PB12输出高速模式不正常

PA9和PA8是输入脚 没有做改变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