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汽车高压安全技术之一高压互锁

楼主:
新能源汽车的高压互锁,到底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主要是安全,能够保障高压接头发生脱落的时候避免短路、漏电风险和插拔这个高压接插键的时候避免拉弧现象,今天和小编一起来了解下新能源汽车高压之高压互锁。

一、什么是高压互锁

高压互锁是指通过使用低压信号来检查电动汽车上所有与高压母线相连的各个分路的连接完整性,包括动力电池包、控制器、高压配电盒等。锁针脚一般在高压插头中间,当高压插头脱落时,不做针脚就能在插头脱落的一瞬间控制整车高压下电。

二、高压互锁特点
1、HVIL回路必须能够有效、实时、连续地监测整个高压回路的通断情况。
2.所有高压连接器在非人为的情况下,不能被接通或者断开。
3.所有连接器应具备机械互锁装置,且高压连接器断开时HVIL首先断开,接合时最后接通。
4.高压互锁回路应具备在特殊情况下,可以直接通过BMS检测HVIL回路,
直接断开高压回路。
5.在检测到HVIL有异常时,车辆必须报警指示,提醒驾驶员。
二、高压互锁线路分类

(1)串联式
通过一条低压线路,将主要高压单元的单元端高压插接器和线束端的高压插接器短路连接,VCU 通过检测此线路上的信号就可知道高压部件连接的完整性。

(2)并联式
高压互锁线路集成在高压控制单元内部,外部没有连接线束,每个高压插接器互锁线路由单元单独检测,如果某一个高压插接器连接状态出现故障,单元就会立即判断出故障部位,从而方便检测和维修。
三、吉利EV系列高压互锁线路
吉利EV系列高压互锁线路采用串联,波形检测的方式。参与高压互锁的主要高压部件有MCU及高压线束、OBC及高压线束、PTC加热器及高压线束、空调压缩机及高压线束。

VCU通过CA67/76端子输出一个幅值约为3.3V的PWM占空比信号,波形信号通过高压互锁导线进入MCU的BV11/1端子,通过MCU高压插接器内部短路(导通),从MCU的BV11/4端子输出;再进入车载充电机的BV10/26端子,通过车载充电机高压插接器内部短路(导通),从车载充电机的BV10/27 输出;再进入空调压缩机控制器的 BV08/6端子,通过空调压缩机控制器高压插接器内部短路(导通),从空调压缩机控制器的BV08/7端子输出;再进入PTC加热控制器的CA61/5端子,通过PTC加热控制器高压插接器内部短路(导通),从PTC加热控制器的CA61/7端子输出,进入VCUCA66/58端子, VCU通过内部上拉线路将幅值约为3.3V的PWM占空比信号拉至幅值约为12V的PWM占空比信号.

四、高压互锁的检测

如果高压互锁出现故障,就会造成短路、断路进而报故障吗?维修时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入手:

一是外部检查

外部检查的话相对简单点:1、检查互锁插头有没有退针2、检测互锁装置触点是否脏污3、、检查互锁装置电源连接是否正常,这些肉眼就可以判断,以上要是都没问题,那就要进行内部检测了,看线路是不是出了故障。

二是内部检测

方法一:测电压用外人表的直流电压导致测量互锁线的两个针角正常的话,开盖打开,检测点A处电压约为9伏,开盖打开,检测点A处电压约为0伏。

方法二:检测PWM波形,引入一个由PWM信号控制的开关,用外用表测量,VCU内部测此端子上波形信号后和存储的正常波形信号进行对比,如果波形信号的幅值、频率正常,VCU即确认高压系统线路完整。如果波形信号的幅值、频率异常,或检。故障,为了防止安全事故发生,整车系统将禁止高压上电,同时生成故障代码。

回路断开后单元输出波形

回路正常时的线路波形

网友:
楼主分享的技术内容非常有价值,希望在今后的项目中能参考这些指导建议,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