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挑战营终点站#将模型部署到RV1106中通过摄像头采集进行手写数字识别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嗨,knv,咱们这个活动,结果至少要做一下分析,才能更方便大伙给进一步调整优化,得出一个具体的结果,比如:

你说的识别率很差,首先需要定位一下是分割的问题还是模型的问题,先确定分割相关的一些指标有没有问题,这些需要给出来,分割确定没问题的话,就看模型了。

最后要给出具体识别率是多少,哪个识别错了,把什么识别成什么了,还是所有数字都识别不出来,视频演示闪烁的太快很难看清楚识别的情况。

不要求你识别率一定要达到多少,但至少要有基本的分析数据出来。期待继续再完善完善哈~

网友A:
大佬:求助!按您这个流程跑下来。提示:E RKNN: failed to decode config data!

求指导!谢谢!

knv

网友:
不错啊,这个流程很详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求助!按您这个流程跑下来。提示:E RKNN: failed to decode config data!   求指导!谢 ...

将编译后生成的

 目录下面的 lib也复制到开发板运行目录中,再尝试运行

网友:
谢谢谢谢,感谢分享!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