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红外接收头电平匹配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的红外线接收头,电压范围一般为:2.7-5.5V. 所以我建议你接收头和单片机使用同样的电压。

你的上拉电阻10K有点小,一般建议用是20K以上的电阻。

如果都不能改就串联一个小电阻到单片机IO,图中的0欧姆电阻改成1K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红外线接收头,电压范围一般为:2.7-5.5V. 所以我建议你接收头和单片机使用同样的电压。 你的上拉 ...

好的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
建议加个三极管 如下:

    具体可以调节r1 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