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抗干扰触摸芯片VK36N系列1/2/3/4/5/6按键/通道适用于家电/玩具【FAE技术支持】

楼主:
产品品牌:永嘉微电/VINKA
产品型号:VK36N1D
封装形式:SOT23-6
产品年份:新年份
联 系 人:邱婷
联 系 QQ:2689802003
联系手机:18823668825
微信号:VINKA85
原厂直销,样品免费,技术支持,价格优势。
概述.
VK36N1D具有1个触摸按键,可用来检测外部触摸按键上人手的触摸动作。该芯片具有较 高的集成度,仅需极少的外部组件便可实现触摸按键的检测。 提供了1个1对1输出脚,可通过IO脚选择上电输出电平,有直接输出和锁存输出2个型号 可选。芯片内部采用特殊的集成电路,具有高电源电压抑制比,可减少按键检测错误的发 生,此特性保证在不利环境条件的应用中芯片仍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此触摸芯片具有自动校准功能,低待机电流,抗电压波动等特性,为各种触摸按键+1对1 直接输出的应用提供了一种简单而又有效的实现方法。
特点
• 工作电压 2.2-5.5V
• 待机电流10uA/3.0V
• 上电复位功能(POR)
• 低压复位功能(LVR)
• 触摸输出响应时间:工作模式 48mS ,待机模式160mS
• 通过AHLB脚选择上电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
• 输出为1个1对1输出脚
• 防呆功能,有效键最长输出时间:13S
• 无键触摸4S进入待机模式
• 通过CS脚接对地电容调节整体灵敏度(1-47nF)
• 各触摸通道单独接对地小电容微调灵敏度(0-50pF).
• 上电0.3S内为稳定时间,禁止触摸
• 上电后无触摸时,环境变化自动校准基准值
• 抗电压波动,抗干扰性能好
• 型号 VK36N1DD 直接输出 VK36N1DT 锁存输出
• 封装 SOT23-6L(3mm x 3mm PP=0.95mm)
产品品牌:永嘉微电/VINKA
产品型号:VK36N2D
封装形式:SOP8
产品年份:新年份
联 系 人:邱婷
联 系 QQ:2689802003
联系手机:18823668825
微信号:VINKA85
原厂直销,样品免费,技术支持,价格优势。
概述:
VK36N2D SOP8具有2个触摸按键,可用来检测外部触摸按键上人手的触摸动作。该芯片具有较高的集成度,仅需极少的外部组件便可实现触摸按键的检测。提供了2个1对1输出脚,可通过IO脚选择上电输出电平,有直接输出和锁存输出2个型号可选。芯片内部采用特殊的集成电路,具有高电源电压抑制比,可减少按键检测错误的发生,此特性保证在不利环境条件的应用中芯片仍具有很高的可靠性。此触摸芯片具有自动校准功能,低待机电流,抗电压波动等特性,为各种触摸按键+1对1 直接输出的应用提供了一种简单而又有效的实现方法。
特点:
• 工作电压 2.2-5.5V
• 待机电流10uA/3.0V
• 上电复位功能(POR)
• 低压复位功能(LVR)
• 触摸输出响应时间:工作模式 48mS ,待机模式160mS
• 通过AHLB脚选择上电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
• 输出为2个1对1输出脚
• 支持多键同时触摸
• 防呆功能,有效键最长输出时间:13S
• 无键触摸4S进入待机模式
• 通过CS脚接对地电容调节整体灵敏度(1-47nF)
• 各触摸通道单独接对地小电容微调灵敏度(0-50pF)
• 上电0.3S内为稳定时间,禁止触摸
• 上电后无触摸时,环境变化自动校准基准值
• 抗电压波动,抗干扰性能好
• 型号 VK36N2DD 直接输出 VK36N2DT 锁存输出
• 封装:
SOP8(150mil)(6.0mm x 3.9mm PP=1.27mm)
DFN8L(2.0mm x 2.0mm PP=0.5mm)
产品品牌:永嘉微电/VINKA
产品型号:VK36N3D
封装形式:SOP16/QFN16
产品年份:新年份
联 系 人:邱婷
联 系 QQ:2689802003
联系手机:18823668825
微信号:VINKA85
原厂直销,样品免费,技术支持,价格优势。
概述
VK36N3D具有3个触摸按键,可用来检测外部触摸按键上人手的触摸动作。该芯片具有较 高的集成度,仅需极少的外部组件便可实现触摸按键的检测。 提供了3个1对1输出脚,1个触摸状态输出脚,可通过IO脚选择上电输出电平和输出方式 (直接输出或者锁存输出)。芯片内部采用特殊的集成电路,具有高电源电压抑制比,可减少 按键检测错误的发生,此特性保证在不利环境条件的应用中芯片仍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此触摸芯片具有自动校准功能,低待机电流,抗电压波动等特性,为各种触摸按键+1对1 输出的应用提供了一种简单而又有效的实现方法。
特点
• 工作电压 2.2-5.5V
• 待机电流10uA/3.0V
• 上电复位功能(POR)
• 低压复位功能(LVR)
• 触摸输出响应时间:工作模式 48mS ,待机模式160mS
• 通过AHLB脚选择上电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
• 通过TOG脚选择直接输出或者锁存输出
• 输出为3个1对1输出脚和1个触摸状态输出脚
• 支持多键同时触摸
• 防呆功能,有效键最长输出时间:13S
• 无键触摸4S进入待机模式
• 通过CS脚接对地电容调节整体灵敏度(1-47nF)
• 各触摸通道单独接对地小电容微调灵敏度(0-50pF).
• 上电0.3S内为稳定时间,禁止触摸
• 上电后无触摸时,环境变化自动校准基准值
• 抗电压波动,抗干扰性能好
• 封装 SOP16(150mil)(9.9mm x 3.9mm PP=1.27mm) QFN16L(3.0mm x 3.0mm PP=0.5mm)
产品品牌:永嘉微电/VINKA
产品型号:VK36N3B
封装形式:SOP8
产品年份:新年份
联 系 人:邱婷
联 系 QQ:2689802003
联系手机:18823668825
微信号:VINKA85
原厂直销,样品免费,技术支持,价格优势。
概述
VK36N3B具有3个触摸按键,可用来检测外部触摸按键上人手的触摸动作。该芯片具有较 高的集成度,仅需极少的外部组件便可实现触摸按键的检测。 提供了2位BCD码输出功能,有直接输出,锁存输出和开漏输出3个型号可选。芯片内部采 用特殊的集成电路,具有高电源电压抑制比,可减少按键检测错误的发生,此特性保证在不利 环境条件的应用中芯片仍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此触摸芯片具有自动校准功能,低待机电流,抗电压波动等特性,为各种触摸按键+BCD 码输出的应用提供了一种简单而又有效的实现方法。
特点
• 工作电压 2.2-5.5V
• 待机电流10uA/3.0V
• 上电复位功能(POR)
• 低压复位功能(LVR)
• 触摸输出响应时间:工作模式 48mS ,待机模式160mS
• 输出2位BCD输出脚,上电输出高电平或者高阻
• 输出单键有效,先触摸先输出,触摸不离开不响应其它键
• 防呆功能,有效键最长输出时间:13S
• 无键触摸4S进入待机模式
• 通过CS脚接对地电容调节整体灵敏度(1-47nF)
• 各触摸通道单独接对地小电容微调灵敏度(0-50pF).
• 上电0.3S内为稳定时间,禁止触摸
• 上电后无触摸时,环境变化自动校准基准值
• 抗电压波动,抗干扰性能好
• 型号 VK36N3BD 直接输出
VK36N3BT 锁存输出
VK36N3BO 开漏输出,低有效
• 封装 SOP8(150mil)(6.0mm x 3.9mm PP=1.27mm) DFN8L(2.0mm x 2.0mm PP=0.5mm)
产品品牌:永嘉微电/VINKA
产品型号:VK36N4D
封装形式:SOP16/QFN16
产品年份:新年份
联 系 人:邱婷
联 系 QQ:2689802003
联系手机:18823668825
微信号:VINKA85
原厂直销,样品免费,技术支持,价格优势。
概述:
VK36N4D具有4个触摸按键,可用来检测外部触摸按键上人手的触摸动作。该芯片具有较高的集成度,仅需极少的外部组件便可实现触摸按键的检测。 提供了4个1对1输出脚,1个触摸状态输出脚,可通过IO脚选择上电输出电平和输出方式(直接输出或者锁存输出)。芯片内部采用特殊的集成电路,具有高电源电压抑制比,可减少按键检测错误的发生,此特性保证在不利环境条件的应用中芯片仍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此触摸芯片具有自动校准功能,低待机电流,抗电压波动等特性,为各种触摸按键+1对1 输出的应用提供了一种简单而又有效的实现方法。
特点:
• 工作电压 2.2-5.5V
• 待机电流10uA/3.0V
• 上电复位功能(POR)
• 低压复位功能(LVR)
• 触摸输出响应时间:工作模式 48mS ,待机模式160mS
• 通过AHLB脚选择上电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
• 通过TOG脚选择直接输出或者锁存输出
• 输出为4个1对1输出脚和1个触摸状态输出脚
• 支持多键同时触摸
• 防呆功能,有效键最长输出时间:13S
• 无键触摸4S进入待机模式
• 通过CS脚接对地电容调节整体灵敏度(1-47nF)
• 各触摸通道单独接对地小电容微调灵敏度(0-50pF)
• 上电0.3S内为稳定时间,禁止触摸
• 上电后无触摸时,环境变化自动校准基准值
• 抗电压波动,抗干扰性能好
• 封装:
SOP16(150mil)(9.9mm x 3.9mm PP=1.27mm)
QFN16L(3.0mm x 3.0mm PP=0.5mm)
产品品牌:永嘉微电/VINKA
产品型号:VK36N4B
封装形式:SOP16/QFN16
产品年份:新年份
联 系 人:邱婷
联 系 QQ:2689802003
联系手机:18823668825
微信号:VINKA85
原厂直销,样品免费,技术支持,价格优势。
概述
VK36N4B具有4个触摸按键,可用来检测外部触摸按键上人手的触摸动作。该芯片具有较 高的集成度,仅需极少的外部组件便可实现触摸按键的检测。 提供了2位BCD码输出功能,1个触摸状态输出脚,可通过IO脚选择上电输出电平和输出方 式-锁存或者直接输出。芯片内部采用特殊的集成电路,具有高电源电压抑制比,可减少按键 检测错误的发生,此特性保证在不利环境条件的应用中芯片仍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此触摸芯片具有自动校准功能,低待机电流,抗电压波动等特性,为各种触摸按键+BCD 码输出的应用提供了一种简单而又有效的实现方法。
特点
• 工作电压 2.2-5.5V
• 待机电流10uA/3.0V
• 上电复位功能(POR)
• 低压复位功能(LVR)
• 触摸输出响应时间:工作模式 48mS ,待机模式160mS
• 通过AHLB脚选择上电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
• 通过TOG脚选择直接输出或者锁存输出
• 输出2位BCD输出脚+触摸状态指示脚(OUTFLAG)
• 输出单键有效,先触摸先输出,触摸不离开不响应其它键
• 防呆功能,有效键最长输出时间:13S
• 无键触摸4S进入待机模式
• 通过CS脚接对地电容调节整体灵敏度(1-47nF)
• 各触摸通道单独接对地小电容微调灵敏度(0-50pF).
• 上电0.3S内为稳定时间,禁止触摸
• 上电后无触摸时,环境变化自动校准基准值
• 抗电压波动,抗干扰性能好
• 封装 SOP16(150mil)(9.9mm x 3.9mm PP=1.27mm) QFN16L(3.0mm x 3.0mm PP=0.5mm)
产品品牌:永嘉微电/VINKA
产品型号:VK36N4I
封装形式:SOP16/QFN16
产品年份:新年份
联 系 人:邱婷
联 系 QQ:2689802003
联系手机:18823668825
微信号:VINKA85
原厂直销,样品免费,技术支持,价格优势。
概述
VK36N4I具有4个触摸按键,可用来检测外部触摸按键上人手的触摸动作。该芯片具有较高 的集成度,仅需极少的外部组件便可实现触摸按键的检测。 提供了I2C输出功能,1个INT中断输出脚,可通过IO脚选择输出有效电平。芯片内部采用 特殊的集成电路,具有高电源电压抑制比,可减少按键检测错误的发生,此特性保证在不利环 境条件的应用中芯片仍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此触摸芯片具有自动校准功能,低待机电流,抗电压波动等特性,为各种触摸按键+I2C输 出的应用提供了一种简单而又有效的实现方法。
特点
• 工作电压 2.2-5.5V
• 待机电流10uA/3.0V
• 上电复位功能(POR)
• 低压复位功能(LVR)
• 触摸输出响应时间:工作模式 48mS ,待机模式160mS
• 通过AHLB脚选择上电输出高有效或者低有效
• I2C输出+INT中断脚
• 支持多键同时触摸
• 防呆功能,有效键最长输出时间:13S
• 无键触摸4S进入待机模式
• 通过CS脚接对地电容调节整体灵敏度(1-47nF)
• 各触摸通道单独接对地小电容微调灵敏度(0-50pF).
• 上电0.3S内为稳定时间,禁止触摸
• 上电后无触摸时,环境变化自动校准基准值
• 抗电压波动,抗干扰性能好
• 封装 SOP16(150mil)(9.9mm x 3.9mm PP=1.27mm)
产品品牌:永嘉微电/VINKA
产品型号:VK36N5D
封装形式:SOP16/QFN16
产品年份:新年份
联 系 人:邱婷
联 系 QQ:2689802003
联系手机:18823668825
微信号:VINKA85
原厂直销,样品免费,技术支持,价格优势。
概述
VK36N5D具有5个触摸按键,可用来检测外部触摸按键上人手的触摸动作。该芯片具有较 高的集成度,仅需极少的外部组件便可实现触摸按键的检测。 提供了5个1对1输出脚,1个触摸状态输出脚,可通过IO脚选择上电输出电平和输出方式 (直接输出或者锁存输出)。芯片内部采用特殊的集成电路,具有高电源电压抑制比,可减少 按键检测错误的发生,此特性保证在不利环境条件的应用中芯片仍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此触摸芯片具有自动校准功能,低待机电流,抗电压波动等特性,为各种触摸按键+1对1 输出的应用提供了一种简单而又有效的实现方法。
特点
• 工作电压 2.2-5.5V
• 待机电流10uA/3.0V
• 上电复位功能(POR)
• 低压复位功能(LVR)
• 触摸输出响应时间:工作模式 48mS ,待机模式160mS
• 通过AHLB脚选择上电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
• 通过TOG脚选择直接输出或者锁存输出
• 输出为5个1对1输出脚和1个触摸状态输出脚
• 支持多键同时触摸
• 防呆功能,有效键最长输出时间:13S
• 无键触摸4S进入待机模式
• 通过CS脚接对地电容调节整体灵敏度(1-47nF)
• 各触摸通道单独接对地小电容微调灵敏度(0-50pF).
• 上电0.3S内为稳定时间,禁止触摸
• 上电后无触摸时,环境变化自动校准基准值
• 抗电压波动,抗干扰性能好
• 封装 SOP16(150mil)(9.9mm x 3.9mm PP=1.27mm) QFN16L(3.0mm x 3.0mm PP=0.5m)
产品品牌:永嘉微电/VINKA
产品型号:VK36N5B
封装形式:SOP16/QFN16
产品年份:新年份
联 系 人:邱婷
联 系 QQ:2689802003
联系手机:18823668825
微信号:VINKA85
原厂直销,样品免费,技术支持,价格优势。
概述
VK36N5B具有5个触摸按键,可用来检测外部触摸按键上人手的触摸动作。该芯片具有较 高的集成度,仅需极少的外部组件便可实现触摸按键的检测。 提供了3位BCD码输出功能,1个触摸状态输出脚,可通过IO脚选择上电输出电平和输出方 式-锁存或者直接输出。芯片内部采用特殊的集成电路,具有高电源电压抑制比,可减少按键 检测错误的发生,此特性保证在不利环境条件的应用中芯片仍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此触摸芯片具有自动校准功能,低待机电流,抗电压波动等特性,为各种触摸按键+BCD 码输出的应用提供了一种简单而又有效的实现方法。
特点
• 工作电压 2.2-5.5V
• 待机电流10uA/3.0V
• 上电复位功能(POR)
• 低压复位功能(LVR)
• 触摸输出响应时间:工作模式 48mS ,待机模式160mS
• 通过AHLB脚选择上电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
• 通过TOG脚选择直接输出或者锁存输出
• 输出3位BCD输出脚+触摸状态指示脚(OUTFLAG)
• 输出单键有效,先触摸先输出,触摸不离开不响应其它键
• 防呆功能,有效键最长输出时间:13S
• 无键触摸4S进入待机模式
• 通过CS脚接对地电容调节整体灵敏度(1-47nF)
• 各触摸通道单独接对地小电容微调灵敏度(0-50pF).
• 上电0.3S内为稳定时间,禁止触摸
• 上电后无触摸时,环境变化自动校准基准值
• 抗电压波动,抗干扰性能好
• 封装 SOP16(150mil)(9.9mm x 3.9mm PP=1.27mm) QFN16L(3.0mm x 3.0mm PP=0.5mm)
产品品牌:永嘉微电/VINKA
产品型号:VK36N5I
封装形式:SOP16/QFN16
产品年份:新年份
联 系 人:邱婷
联 系 QQ:2689802003
联系手机:18823668825
微信号:VINKA85
原厂直销,样品免费,技术支持,价格优势。
概述
VK36N5I具有5个触摸按键,可用来检测外部触摸按键上人手的触摸动作。该芯片具有较高 的集成度,仅需极少的外部组件便可实现触摸按键的检测。 提供了I2C输出功能,1个INT中断输出脚,可通过IO脚选择输出有效电平。芯片内部采用 特殊的集成电路,具有高电源电压抑制比,可减少按键检测错误的发生,此特性保证在不利环 境条件的应用中芯片仍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此触摸芯片具有自动校准功能,低待机电流,抗电压波动等特性,为各种触摸按键+I2C输 出的应用提供了一种简单而又有效的实现方法。
特点
• 工作电压 2.2-5.5V
• 待机电流10uA/3.0V
• 上电复位功能(POR)
• 低压复位功能(LVR)
• 触摸输出响应时间:工作模式 48mS ,待机模式160mS
• 通过AHLB脚选择上电输出高有效或者低有效
• I2C输出+INT中断脚
• 支持多键同时触摸
• 防呆功能,有效键最长输出时间:13S
• 无键触摸4S进入待机模式
• 通过CS脚接对地电容调节整体灵敏度(1-47nF)
• 各触摸通道单独接对地小电容微调灵敏度(0-50pF).
• 上电0.3S内为稳定时间,禁止触摸
• 上电后无触摸时,环境变化自动校准基准值
• 抗电压波动,抗干扰性能好
• 封装 SOP16(150mil)(9.9mm x 3.9mm PP=1.27mm) QFN16L(3.0mm x 3.0mm PP=0.5mm)
产品品牌:永嘉微电/VINKA
产品型号:VK36N6D
封装形式:SOP16/QFN16
产品年份:新年份
联 系 人:邱婷
联 系 QQ:2689802003
联系手机:18823668825
微信号:VINKA85
原厂直销,样品免费,技术支持,价格优势。
概述
VK36N6D具有6个触摸按键,可用来检测外部触摸按键上人手的触摸动作。该芯片具有较 高的集成度,仅需极少的外部组件便可实现触摸按键的检测。 提供了6个1对1输出脚,可通过IO脚选择上电输出电平。芯片内部采用特殊的集成电路, 具有高电源电压抑制比,可减少按键检测错误的发生,此特性保证在不利环境条件的应用中芯 片仍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此触摸芯片具有自动校准功能,低待机电流,抗电压波动等特性,为各种触摸按键+1对1 输出的应用提供了一种简单而又有效的实现方法。
特点
• 工作电压 2.2-5.5V
• 待机电流10uA/3.0V
• 上电复位功能(POR)
• 低压复位功能(LVR)
• 触摸输出响应时间:工作模式 48mS ,待机模式160mS
• 通过AHLB脚选择上电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
• 输出为6个1对1输出脚
• 支持多键同时触摸
• 防呆功能,有效键最长输出时间:13S
• 无键触摸4S进入待机模式
• 通过CS脚接对地电容调节整体灵敏度(1-47nF)
• 各触摸通道单独接对地小电容微调灵敏度(0-50pF).
• 上电0.3S内为稳定时间,禁止触摸
• 上电后无触摸时,环境变化自动校准基准值
• 抗电压波动,抗干扰性能好
• 型号 VK36N6DD 直接输出 VK36N6DT 锁存输出
• 封装 SOP16(150mil)(9.9mm x 3.9mm PP=1.27mm) QFN16L(3.0mm x 3.0mm PP=0.5mm)
产品品牌:永嘉微电/VINKA
产品型号:VK36N6B
封装形式:SOP16/QFN16
产品年份:新年份
联 系 人:邱婷
联 系 QQ:2689802003
联系手机:18823668825
微信号:VINKA85
原厂直销,样品免费,技术支持,价格优势。
概述
VK36N6B具有6个触摸按键,可用来检测外部触摸按键上人手的触摸动作。该芯片具有较 高的集成度,仅需极少的外部组件便可实现触摸按键的检测。 提供了3位BCD码输出功能,1个触摸状态输出脚,可通过IO脚选择上电输出电平和输出方 式-锁存或者直接输出。芯片内部采用特殊的集成电路,具有高电源电压抑制比,可减少按键 检测错误的发生,此特性保证在不利环境条件的应用中芯片仍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此触摸芯片具有自动校准功能,低待机电流,抗电压波动等特性,为各种触摸按键+BCD 码输出的应用提供了一种简单而又有效的实现方法。
特点
• 工作电压 2.2-5.5V
• 待机电流10uA/3.0V
• 上电复位功能(POR)
• 低压复位功能(LVR)
• 触摸输出响应时间:工作模式 48mS ,待机模式160mS
• 通过AHLB脚选择上电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
• 通过TOG脚选择直接输出或者锁存输出
• 输出3位BCD输出脚+触摸状态指示脚(OUTFLAG)
• 输出单键有效,先触摸先输出,触摸不离开不响应其它键
• 防呆功能,有效键最长输出时间:13S
• 无键触摸4S进入待机模式
• 通过CS脚接对地电容调节整体灵敏度(1-47nF)
• 各触摸通道单独接对地小电容微调灵敏度(0-50pF).
• 上电0.3S内为稳定时间,禁止触摸
• 上电后无触摸时,环境变化自动校准基准值
• 抗电压波动,抗干扰性能好
• 封装 SOP16(150mil)(9.9mm x 3.9mm PP=1.27mm) QFN16L(3.0mm x 3.0mm PP=0.5mm)
产品品牌:永嘉微电/VINKA
产品型号:VK36N6I
封装形式:SOP16/QFN16
产品年份:新年份
联 系 人:邱婷
联 系 QQ:2689802003
联系手机:18823668825
微信号:VINKA85
原厂直销,样品免费,技术支持,价格优势。
概述
VK36N6I具有6个触摸按键,可用来检测外部触摸按键上人手的触摸动作。该芯片具有较高 的集成度,仅需极少的外部组件便可实现触摸按键的检测。 提供了I2C输出功能,1个INT中断输出脚,可通过IO脚选择输出有效电平。芯片内部采用 特殊的集成电路,具有高电源电压抑制比,可减少按键检测错误的发生,此特性保证在不利环 境条件的应用中芯片仍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此触摸芯片具有自动校准功能,低待机电流,抗电压波动等特性,为各种触摸按键+I2C输 出的应用提供了一种简单而又有效的实现方法。
特点
• 工作电压 2.2-5.5V
• 待机电流10uA/3.0V
• 上电复位功能(POR)
• 低压复位功能(LVR)
• 触摸输出响应时间:工作模式 48mS ,待机模式160mS
• 通过AHLB脚选择上电输出高有效或者低有效
• I2C输出+INT中断脚
• 支持多键同时触摸
• 防呆功能,有效键最长输出时间:13S
• 无键触摸4S进入待机模式
• 通过CS脚接对地电容调节整体灵敏度(1-47nF)
• 各触摸通道单独接对地小电容微调灵敏度(0-50pF).
• 上电0.3S内为稳定时间,禁止触摸
• 上电后无触摸时,环境变化自动校准基准值
• 抗电压波动,抗干扰性能好
• 封装 SOP16(150mil)(9.9mm x 3.9mm PP=1.27mm) QFN16L(3.0mm x 3.0mm PP=0.5mm)
VK36N4B_V1.1-CN .pdf
电容式触摸触控IC系列简介如下:
标准触控IC-电池供电系列:
VKD223EB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0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
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SOT23-6;DICE/DIE 裸片(绑定COB) 低功耗
VKD223B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0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SOT23-6 低功耗
VKD233DG/HG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
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DFN6(2*2超小体积) 低功耗
VKD233DB/HB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SOT23-6 低功耗
VKD233DH/HH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
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SOT23-6 低功耗/长按16S复位
VKD233DS/HS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
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 @VDD=3V 封装:DFN6(2*2超小体积) 长按16S复位
VKD233DR/HR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
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DFN6(2*2超小体积)
低功耗/长按16S复位
VKD233DQ/HQ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
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 @VDD=3V 封装:SOT23-6 长按16S复位
VKD233DM/H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5.0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开漏
输出(低有效)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 @VDD=3V 封装:SOT23-6 长按16S复位
——————————————————————————————————————————————————
VKD232C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
输出(低有效)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SOT23-6 低功耗/长按16S复位
VKD104BR/CR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SOP8 低功耗
VKD104BR-3H/VKD104CR-3H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SOP8 低功耗
VKD104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开漏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DICE/DIE裸片(绑定COB) 低功耗;可选择长按16S复位/不复位
VKD104BC/CC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开漏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SOP16 低功耗;可选择长按16S复位/不复位
VKD104CB/SB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开漏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SSOP16 低功耗;可选择长按16S复位/不复位
抗干扰低功耗触控IC-高性价比系列
VK3601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4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T23-6
VK3601SS-1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3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三段调光/无极调光 封装:SOP8/DIP8
VK3602XS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8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锁存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8
VK3602K/KA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8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8
VK3603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7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ESOP8
VK3604A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7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04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7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SOP16
VK36E4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6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ESSOP10
VK36Q4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6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DFN10(3*3超小体积)
VK3606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7μA(3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10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9μA(3V) 感应通道数:10 输出方式:I2C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
适用开关电源触摸IC系列
VK3606D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3.1V-5.5V/3mA(5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能力强,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06O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3.1V-5.5V/3mA(5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开漏输出
抗干扰能力强,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06OM-A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3.1V-5.5V/3mA(5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开漏输出
抗干扰能力强,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08B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3.1V-5.5V/3mA(5V) 感应通道数:8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能力强,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10I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3.1V-5.5V/3mA(5V) 感应通道数:10 输出方式:I2C输出
抗干扰能力强,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低功耗触摸IC-VK37XX系列
VK3702D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702T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702O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706D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706O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开漏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708B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8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710I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10 输出方式:I2C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高抗干扰/抗噪MTP触控IC-直接输出系列:
VK36N1D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T23-6
VK36N1DT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T23-6
VK36N1D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T23-6
VK36N2D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6N2DT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6N2D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6N3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3D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4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4D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5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5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5D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5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6D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6DT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6D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
高抗干扰/抗噪MTP触控IC-脉冲/BCD输出系列:
VK36N2P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T23-6
VK36N10P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0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
VK36N3B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6N3BT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6N3B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6N4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5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5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6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7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7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8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8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高抗干扰/抗噪MTP触控IC-IIC输出系列:
VK36N4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5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5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6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7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7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8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8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9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9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10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0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11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1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20/SSOP20
VK36N12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2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20/SSOP20
VK36N13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3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20/SSOP20
VK36N14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4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28/SSOP28
VK36N15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5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28/SSOP28
VK36N16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6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28/SSOP28
VK36N17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7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28/SSOP28
1-8点高灵敏度抗干扰液体水位检测IC-VK36W系列
VK36W1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水位检测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可用于不同壁厚和不同水质水位检测,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可通过专用管脚电容调节灵敏度 封装:SOT23-6 备注:1. 开漏输出低电平有效 2、适合需要抗干扰性好的产品应用
VK36W2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水位检测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可用于不同壁厚和不同水质水位检测,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可通过专用管脚电容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备注:1. 开漏输出低电平有效 2、适合需要抗干扰性好的产品应用
VK36W4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水位检测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可用于不同壁厚和不同水质水位检测,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可通过专用管脚电容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备注:1. 开漏输出低电平有效 2、适合需要抗干扰性好的产品应用
VK36W6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水位检测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可用于不同壁厚和不同水质水位检测,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可通过专用管脚电容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备注:1. 开漏输出低电平有效 2、适合需要抗干扰性好的产品应用
VK36W8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水位检测通道数:8 输出方式:I2C输出
可用于不同壁厚和不同水质水位检测,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可通过专用管脚电容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备注:1. 开漏输出低电平有效 2、适合需要抗干扰性好的产品应用
*测试环境:在一个玻璃容器外壁(玻璃1-5毫米不等),通过双面电子导热硅胶,把水位检测PCB直接贴在玻璃上面检测水位。
*VK36W水位检测系列是抗干扰能力强,穿透能力高的水位检测专用触摸芯片。拥有1-8个检测点,适合于多种应用段位检测。封装为SOT23-6,SOP8,SOP16/QFN16上电就能检测水位点是否有水,水从无水到有水,从有水到无水,都可以检测出来。检测时可以不接触到水(隔空)在水箱外面检测到水位,也可以用金属探针接触到水来检测水位。在高干扰或者AC开关电源的应用中也可以正常工作。
*应用于多种液体水位检测产品,检测缺水,水位,溢水等多种场景,例如:
1:智能马桶盖,抽水马桶,水蒸锅,净水机,空调扇,洗碗机,加湿器,咖啡机,饮水机,制冰机,鱼缸加热棒,浮水器,浴缸,洁具等家用家电系列
2:植物盆溢水,香薰机,负离子发生器,水位漏水溢水报警器等智能家居产品。
3:水杯,储水器等液位检测杯
4:空气净化器,加湿器,雾化器等环境净化设备
(永嘉微电/VINKA原厂-FAE技术支持,主营LCD驱动IC; LED驱动IC; 触摸IC; LDO稳压IC; 水位检测IC)
触摸触控芯片、触摸感应芯片、触摸检测芯片、触控感应芯片、触控检测芯片、电容式触摸芯片、电容式触控芯片、触摸芯片、触控芯片、单键触摸、单键触控、触摸触控IC、触摸感应IC、触摸检测IC、触控感应IC、触控检测IC、电容式触控IC、电容式触摸IC、触摸IC、触控IC、触摸按键、触摸调光、触控按键、触控调光、触控滑条、触摸滑条、专业触摸芯片、触摸方案、触摸感应芯片原厂、触摸感应方案原厂、触感触控方案原厂、触控触感方案原厂、电容式触控IC原厂、电容式触控IC原厂、触摸感应IC原厂、单键/单通道触摸芯片、2/两键触摸触控芯片;
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键触摸芯片抗干扰水位检测、抗干扰液位检测、抗干扰液体检测、抗干扰水检IC、抗干扰水检芯片、水位检测芯片、水位检测IC、液位检测芯片、液位检测IC、液体检测芯片、液体检测IC、水位液位检测芯片、水位液位检测IC、液位水位检测芯片、液位水位检测IC
注:具体参数请以最新PDF为准,型号众多未能一一介绍,欢迎索取PDF/样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