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使用时的计算问题求助

楼主:
以下是某个资料中的TVS管的说明,以下公式中VC=VBR+IC*RC

VC为钳位电压,VBR为击穿电压 IC为电流IPP ,RC为TVS的动态等效电阻,这个公式为什么是这样的? 没太理解,老师能帮忙解释一下吗

网友A:
【这个公式为什么是这样的? 没太理解】

没错,就是这样。你把图都贴出来了,根据图中红色虚线即可计算。

网友:
我感觉你可以这样理解

这种半导体器件,都会有伏安特性曲线,都是实测出来的图

那么我们根据图就可以推断出近似拟合的曲线

图中那一段,就可以用y=ax+b的直线来近似表示,主要是误差不大。

如果你要用高次的曲线拟合,效果更好,但是给你设计工作带来不小的麻烦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公式为什么是这样的? 没太理解】 没错,就是这样。你把图都贴出来了,根据图中红色虚线即可计算 ...

好像明白了,相当于一条过原点的直接往左边平移了一个VBR的长度,所以用IC乘以RC再加上一个VBR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明白了,相当于一条过原点的直接往左边平移了一个VBR的长度,所以用IC乘以RC再加上一个VBR

三楼 吾妻思萌 说得对,该TVS反向特性是图中那条深灰色的曲线,用两条直线去拟合。

至于计算,见下图。

下图中,VC是A点的横坐标,VBR是B点横坐标(图中蓝色那段),二者均为负数,不过我们通常只考虑绝对值。IC是电流,(图中绿色那段),也是负数。RC是等效电阻,即红色虚线的斜率。计算VC,当然是用VBR(蓝色那段)加上IC(绿色那段)乘以红色虚线的斜率(乘积是红色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楼 吾妻思萌 说得对,该TVS反向特性是图中那条深灰色的曲线,用两条直线去拟合。 至于计算,见下图 ...

明白,感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