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共读——《Python编程快速上手(第2版)》】——004Python列表基础知识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okhxyyo   参与回复

Python列表基础知识介绍

1. 什么是列表?

Python 中列表是一个值,它可以包含多个序列,列表以左方括号开始,以右方括号结束,即[]。列表中各个值使用逗号隔开。列表具有索引切片长度获取、改变列表值、列表连接和复制、数值删除

列表索引采用整数值,索引序号从0开始。同时,列表的索引可以采用负数,例如spam[-1]表示列表的最后一个值。列表调用如下图所示。

列表切片是直接从列表中获取多个值,切片用一对方括号表示起始,它有2个整数+一个冒号组成。切片中第一个整数表示开始处的索引,第二个整数表示结束处的索引。切片向上增长,不包括结束处的索引值。

       列表长度获取一般采用len函数,通过len可以获得列表中的数值个数。

       改变列表值可以在列表索引时对列表赋值。例如:spam[-1] = 12345

    列表的连接和复制与字符串类似,一般采用+操作符和*操作符。

       列表的删除采用del关键词,例如:del spam[2],就可以删除列表中spam[2]值。

2.列表的使用

在Python中,列表可以直接被应用到for循环、通过in和not in判断值是否存在于列表中,又或者通过多重赋值给列表赋值。

一般的,在for循环中使用列表时,习惯使用enumerate()函数,该函数可以同时返回列表索引和列表表项值。其应用如下图所示:

与变量类似,列表也存在增强的语句赋值,如下表所示。

除了上述的语句外,Python还具有方法,也就是函数。例如、查找、添加、插入、删除、排序、反转等。

查找函数一般采用index(),例如spam.index(‘hellow’),该函数返回值为‘hellow’在spam[]列表中的索引。

列表添加插入分别使用append()函数和insert()函数。append()一般将列表值放在列表尾端,insert()函数则可以将值放在列表中间。

列表删除数据使用remove()函数,例如spam.remove(‘bat’)可以删除spam中的’bat’列表值。

列表排序一般采用sort()函数,该函数可以就地排序,不用记录返回值。sort()函数对字母排序是采用“ASCII码”顺序。

列表反转采用reverse()函数,它可以对列表做倒序。

3.答疑

  • Python中列表和元组有什么区别?

RE:在数据类型方面,列表属于可变数据类型,可以做赋值、切片、删除、添加、插入等操作,而元组属于不可变数据类型,不能做数据操作。从数据形式方面,列表采用方括号[],元组采用圆括号()。通常,列表和元组可以通过list()和tuple()函数相互转换。

  • Python中列表引用需要注意哪些?

RE:在列表引用时,需要注意列表的赋值和复制。当采用赋值的方法将列表A赋值给列表B,即B=A,此时列表A和列表B将指向同一个id。当该表列表B中的值时,列表A对应索引的值也会发生变化。如果需要将列表A和列表B作为两个列表使用,则需要采用copy()和deepcopy()函数,此时列表A和列表B将指向不同的id。可以通过id()函数读取不同列表的id值,以确定不同列表修改是是否存在影响。

新年新气象!

网友:
再次复习复习一下列表和元组的知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