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接地问题的解决和一些资料推荐?

楼主:
针对变频器和电机的连接和运行问题,接地对变频器的控制很重要,我之前看到一个例子,就是在铠装电缆进行接地时,如果一端接地另一端就不要接地,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而且对于自己制作的接地装置,就是把镀锌扁铁砸进地里,该如何只用万用表测量接地的好坏也就是其阻值?

论坛里有什么一些关于接地的原理和案例的资料介绍推荐。

网友:
这是铠装电缆,如果铠装电缆的两端都接地,可能会形成一个接地回路。在变频器和电机运行时,这个回路可能会因为电磁场的感应而产生电流,,,

网友:
还有就是安全考虑,
接地可以提供一个安全的路径,万一发生绝缘故障、或漏电流,保护人员安全。

不论怎么接,不要只看表面现象,接地的做法应遵循该设备要求的电气规范和安全标准

网友:
【自己制作的接地装置,就是把镀锌扁铁砸进地里,该如何只用万用表测量接地的好坏也就是其阻值?】

用万用表无法测量接地电阻。

用万用表测量电阻,是把万用表两根表笔接触电阻的两端。你把扁铁砸进地里,扁铁算一端,另一端你怎么接?

网友:
【自己制作的接地装置,就是把镀锌扁铁砸进地里,该如何只用万用表测量接地的好坏也就是其阻值?】

测量接地电阻,需要辅助电极,用接地电阻测试仪测量,测量方法有多种。具体操作,应参阅接地电阻测试仪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