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读卡器通过USB与电脑进行通讯,请问用什么软件可以查看它们之间的通讯数据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huo_hu   参与回复

一个读卡器通过USB与电脑进行通讯,纯USB通信,不是虚拟串口进行通讯,请问用什么软件可以查看它们之间的通讯数据,有没有类似  串口监控精灵之类的软件可以查看USB线上的数据

网友A:
USB Sniffer Lite

开源USB监控测试软件,就是为开发人员了解USB协议而开发的

网友:
USB抓包工具比如bushound?

linux USB 抓包工具 usbmon? 很多。你可以网上搜搜 多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 Sniffer Lite 开源USB监控测试软件,就是为开发人员了解USB协议而开发的

搞错了,这个 针对树莓派的

网友:
Bus Hound等, usb数据监控抓包软件。

网友:
也可以选择用专门的USB调试工具,有硬件的。

网友:
github有抓包的,你要看协议传输的数据包吗

不如去看USB协议。

网友:
USB端口监视器软件多了,但即使抓了包,如果缺乏对协议的充分了解,可以说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