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时器中断没有任何的反应,求教这个程序应该还需要添加什么?

楼主:
两个电路板串口通信,其中一个是按键板,并有一个串口屏,另一个是光源板,我现在有一个功能是这样的,半小时内没有任何的命令,光源LED灯灭,屏幕显示OFF;然后我使用定时器中断,是这样的,这个是有关定时器中断部分的程序,我使用debug的时候, seconds_passed一到1800s程序就不运行了,卡死状态,按按键也没用,后来修改修改,使用debug,这个变量值seconds_passed也不变了,然后我就改为一开始的程序,也不行,所以我应该怎么编写这个程序能够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这seconds_passed =0;导致始终seconds_passed 为0啊。要放到if(seconds_passed >=1800){}里面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seconds_passed =0;导致始终seconds_passed 为0啊。要放到if(seconds_passed >=1800){}里面吧。 ...

之前是在{}里的。 但是一到时间就会卡死,debug调试中变量不变化,这个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是在{}里的。 但是一到时间就会卡死,debug调试中变量不变化,这个是为什么?

卡死原因会是我prescaler和Period配置的问题吗

网友:
如果定时器中断每秒正常处理+1,表示这个定时器配置正常;所以卡死应该发生在处理dw_sign_off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