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志H616核桃派开发板GPIO基础实验之有源蜂鸣器

楼主:
前言

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少电子设备在遇到故障时都会报警,而声音比指示灯往往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本节我们来学习一下核桃派驱动有源蜂鸣器。

实验目的

编程实现蜂鸣器发出滴滴响声。

实验讲解

蜂鸣器主要分为有源蜂鸣器和无源蜂鸣器,有源蜂鸣器通过高低电平控制发出声音(频率固定),无源蜂鸣器通过PWN波控制(可以发出不同频率声音),这节我们讲解一下有源蜂鸣器的使用。

有源蜂鸣器的用法跟LED类似,只需要给蜂鸣器高电平就可以发声。

有源蜂鸣器跟核桃派的连接方式:GND--GND , VCC -- 3.3V, IO -- PI15 (也可以改成自己想用的GPIO)

active_buzzer1

核桃派PI15在Python库中的名称为board.KEY :

active_buzzer2

digitalio对象

在CircuitPython中可以直接使用 digitalio(数字 IO)模块编程实现IO输入从而实现高低电平输出。具体介绍如下表:

构造函数

active_buzzer=digitalio.DigitalInOut(pin)

参数说明:

  • pin 开发板引脚编号。例:board.PI15

使用方法

active_buzzer.direction = value

引脚定义输入/输出。value匹配值如下:

  • digitalio.Direction.INPUT :输入。
  • digitalio.Direction.OUTPUT :输出。

time对象

time可以用于延时。

构造函数

import time

时间模块,直接import使用:

使用方法

time.sleep(value)

延时。

  • value指延时时间,单位秒,数值为1表示1秒,数值为0.1表示0.1秒,即100ms。

有源蜂鸣器跟LED一样用到digitalio对象,输出方式方式,我们可以通过代码实现每隔0.5秒输入高低电平变化实现蜂鸣器滴滴响声。

导入digitalio相关模块

构建active_buzzer对象

打开蜂鸣器

延时0.5秒

关闭蜂鸣器

参考代码

'''
实验名称:有源蜂鸣器
实验平台:核桃派
'''

#导入相关模块
import board, time
from digitalio import DigitalInOut, Direction, Pull

#构建蜂鸣器对象和初始化
active_buzzer = DigitalInOut(board.PI15) #定义引脚编号
active_buzzer.direction = Direction.OUTPUT  #IO为输出

for i in range(5):

    active_buzzer.value = False #打开蜂鸣器
    time.sleep(0.5) #延时1秒
    active_buzzer.value = True #关闭蜂鸣器
    time.sleep(0.5) #延时1秒

实验结果

这里使用Thonny远程核桃派运行以上Python代码,关于核桃派运行python代码方法请参考: 运行Python代码

active_buzzer3

运行代码可以听到有源蜂鸣器周期性发出“滴滴”响声。

active_buzzer4

网友:
图片有点变形,有空时修改一下,那样看起来舒服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