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SB HOUND中 ctl usts set idle stall pid都是什么意思,附图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huo_hu   参与回复

请问USB HOUND中 ctl usts set idle stall pid都是什么意思,如下图所示

网友:
你先要学习使用这个软件,找这个软件的使用教程。

https://www.cnblogs.com/linxw-blog/p/10529505.html

网友:
想弄清楚,先去学USB协议吧,不过像你这样啥都抓一把,最后啥都得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