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振下方不能走线的问题

楼主:
双面板的情况下,晶振下方是不适合走线的。但是换成多层板会怎么样呢,比如8层板TOP层有晶振,下面2,3层都是大片的覆铜,第四层有走线,这个还会干扰走线吗?        公司的老油条说会,我说中间的几层铜箔已经属于屏蔽了,所以不会干扰,他又不同意。    但是以前做过很多6层以上的板子验证过了,有中间层的情况下晶振下方走线是没问题的

网友:
这个都很难说 但是公司一般都是也有rule的(老油条经验),不过走线也不差那一点地方吧。

绕开就是了。

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晶振要是这种情况被干扰了会出现什么现象?

网友:
看不出晶体下方为什么不能走线。干扰?谁干扰谁?是晶体干扰下方的线上的信号,还是晶体下方的线上信号干扰晶体?

网友:
覆铜层可以作为屏蔽层来减少干扰,但这并不是说,它可以完全屏蔽掉所有的电磁干扰,,

老油条嘛,一般都是这么认为。

人家说的也没大错

网友:
人家说的也没错,晶体干扰下方的线上的信号,不管你是信号还是平面,平面再去干扰相邻层,